西门子源型和漏型问题

楼主(2012-12-20):
西门子和三菱关于源型和漏型的定义是完全相反的,西门子的源和漏是对应输入输出端子的,即:电流流入端子的是漏型,反之为源型。三菱的定义是对应公共点的,如果电流流入公共点,即为漏型,反之为源型。

那么如果西门子PLC是源型就接NPN型的开关么,那换成三菱PLC是源型接PNP型的开关么

网友A:
对于西门子PLC,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负极,选用光电等有源开关应选PNP型晶体管OC门式的,而不是NPN型,对于三菱PLC,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正极,选用光电等有源开关应选NPN型晶体管OC门式的,而不是PNP型,其原因请见“PLC输入口与输入控制器件的正确连接及连接电路的分析”一文,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716031200001-1.shtml

网友B:
其实西门子s7-200是无所谓的,S7-200你试试就知道,无论是PNP接法还是NPN接法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三菱就不行,NPN就是NPN  PNP就是PNP 呵呵

网友C:
西门子分源型(PNP)或漏型(NPN)。
1,漏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出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漏型逻辑。
2,源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入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源型逻辑。
以正电源为例: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低电平(0V),则为漏型逻辑;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高电平(PLC、变频器等一般为24V),则为源型逻辑。
源型输入就是高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入,漏型输入是低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出。
三菱现在的FX3U是可以选择源型和漏型的。

网友C:
1、源型(source),电流是从端子流出来的,具PNP晶体管输出特性;漏型(sink),电流是从端子流进去的,具NPN晶体管输出特性。
2、s7-200plc既可接漏型,也可接源型,而300plc一般是源型,欧美一般是源型,输入一般用pnp的开关,高电平输入。而日韩好用漏型,一般使用npn型的开关也就是低电平输入。
3、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所以西门子PLC输出,既有源型又有漏型输出,但一般是源型。
4、三菱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但多为漏型。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西门子s7-200是无所谓的,S7-200你试试就知道,无论是PNP接法还是NPN接法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三菱就不行,NPN就是NPN  PNP就是PNP 呵呵

你错了!三菱FX3U的随便你怎么接都行的,

网友E:
我没有什么源型漏型的理论,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对于西门子200,你可以找一些输入电路的简单示意图看看,那个光隔离是双向的,需要输入信号(电源)驱动PLC输入隔离电路工作,所以就不存在什么源型漏型的接法问题,你外部电源信号随便接。

对于三菱FX2n系列,看那个PLC内部光隔离输入电路,电路本身就提供有电源,外部信号输入做的事情就是“短接”形成回路,所以就有看公共端是连接的“com”还是“24+”来分别对待了。所以就有你所说的源型漏型之分。

我一直没有源型漏型的概念,也分不清源型漏型。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一家之言,望大家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西门子PLC,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负极,选用光电等有源开关应选PNP型晶体管OC门式的,而不是NPN型,对于三菱PLC,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正极,选用光电等有源开关应选NPN型晶体管OC门式的,而不是PNP型,其原因请见“PLC输入口与输入控制器件的正确连接及连接电路的分析”一文,网址: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716031200001-1.shtml

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负极,按西门子定义为漏型输入。选PNP型开关

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正极,按西门子定义为源型输入。选NPN型开关

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负极,按三菱定义为漏型输入。选PNP型开关
其输入侧的公共点COM接24V的正极,按三菱定义为源型输入。选NPN型开关

网友F(2014-06-21):
这是深入浅出西门子s7 200第3版关于源型漏型的接线,按7楼所说,西门子信号输入电流方向相对输入端子流进流出不是和三菱的一样了吗,

然而这书上的,

            电流流进端子是漏型输入,电流流出是源型;

三菱的,    电流从端子流出是漏型,电流流进端子是源型,

到底西门子和三菱关于源型漏型是一样的呢,还是书上错了呢?请各位讨论下正解好吗。

网友G(2014-10-29):
各位回复都很精辟,长见识了。

网友H(2015-10-13):
你这个表达是错的。

引用 网友I:
辉 西门子分源型(PNP)或漏型(NPN)。 1,漏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