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开机总是显示LOAD……………………
Smile-

楼主(2012-12-20):
信捷触摸屏开机总是显示LOAD……………………
出现此类故障原因在哪儿?求解决!

网友:
死机了!电脑重启,触摸屏断电,然后重新开机上电,把程序再下载进去,前提是程序要保证没错误,你可以先下个空程序试试,

网友A:
系统坏了吧,进不去了,重新恢复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