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教富士变频器G11200KW运行1小时后炸模块是哪儿出问题

楼主(2012-12-20):
各位大哥请教富士变频器G11200KW运行1小时后炸模块是哪儿出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负载,有可能是参数不对,也有可能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不会是接错了吧

记得有个同事  曾经把输入端和输出端接反了   直接连变频器都炸烂了

网友C:
兄弟加我2322215105或给我打电话  专门治富士呵呵我修的富士机器不下200台电话18622679576

网友C:
第一负载问题会先有报警不会炸模块,第二参数不对电机不会运转启动就会报警也不会炸,第三接错线的话不用立马就炸了呵呵,

网友D:
什么模块炸了,整流还是逆变?我曾经遇到过整流块炸一相,声音很响!4楼的3种情况我估计都不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