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在转矩宏下外部1(EXT1)控制方式

楼主(2012-12-20):
各位专家,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关于ACS800的EXT1和EXT2在下控制宏的使用情况:

1,当选择控制宏=factory时,不管11.02=EXT1还是EXT2,ACS800都是处于速度控制模式下,区别在于在EXT1下是RPM给定,而EXT2下是速度的百分比给定。

2,我的问题是当选择控制宏=toruqe(转矩)时,怎么设置也是速度控制模式呢?

我的理解,正常情况下,在转矩宏,且11.02=EXT2,并且60.02(转矩选择器)=torque或者ADD情况下,ACS800处于转矩控制模式下。

那么如果 在转矩宏,且11.02=EXT2,并且60.02(转矩选择器)=speed情况下,ACS800是否就处于速度模式下,相当于factory宏下的速度控制模式呢?

还有一种情况,在转矩宏,且11.02=EXT1,是否指的也是速度控制模式呢?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岭南自动化 爱德利变频器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你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这样。自己试一下知道了。

网友C:
进来学习了。对这个也不太精通,只会基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