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2-12-20):
三菱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是通用型变频器,现升级版是三菱A700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适用于高启动转矩;高负载设备和高动态响应场合的使用。而三菱变频器E700系列则适合功能要求简单,对动态性能要求较低的场合使用,且价格也比A700系列便宜很多。以下就针对市场上使用最广的两款型号的三菱变频器,工作中一些新的故障及相应解决办法做一些简单分析:

2.1三菱变频器E6E7故障

  E6E7故障对于广大用户来说一定不陌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三菱变频器典型故障,当然损坏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三菱变频器集成电路1302H02损坏。这是一块集成了驱动波形转换,以及多路检测信号于一体的IC集成电路,并有多路信号和CPU板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此集成电路的任何一路信号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E6E7报警;

2.2三菱变频器 OC1OC3故障

  当三菱变频器出现OC(过电流故障)主要会是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现以A500系列变频器为例)

  (1)参数设置问题不当引起的,如时间设置过短;

2)三菱变频器硬件故障,如霍尔传感器损坏,IGBT模块损坏等;

3)外部因素引起的,如电机绕组短路,包括(相间短路,对地短路等)

以上这些检测点只要有任何一处有问题都可能会报警,无法正常运行。当正常检测手段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是否正常,检测方向主要包括刚才介绍的三菱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几个组成部分。

  2.3 三菱变频器UVT故障

  UVT为欠压故障,这是很多顾客在使用中可能会遇到问题,常见的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标准电压值比较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

  2.4 三菱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也是A500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排除掉以前我们经常提到的脉冲变压器损坏,开关场效应管损坏,启振电阻损坏,整流两极管损坏等一些因素。

  2.5 三菱变频器功率模块损坏

  功率模块的损坏,主要出现在E500系列三菱变频器。对于小功率的三菱变频器,由于是集成了功率器件,检测电路于一体的智能模块,当模块损坏时只能更换,但维修成本较高,已无维修价值。但是对于5.5KW7.5KWE740系列三菱变频器,选用了7MBR系列的PIM功率模块,更换的成本相对较低,对此类三菱变频器的损坏可以做一些维修。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三菱变频器还开发配备了应用于多种场合的选件卡,主要包括要求精确转速的PG反馈卡、用于精确定位的定位控制卡、用于压力控制的PI控制卡以及用于扩展输出点的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卡。三菱变频器功能的不断加强和选件卡的开发,使得三菱变频器更好地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要,同时使三菱变频器的使用范围更加宽广!

网友A:
我来顶一下吧。楼主辛苦了。

网友B:
上海联捷电气,接线端子供应商,变频器必备产品哦

网友A:
可以看看三菱变频器维修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e03b292a5901020206409c05?fr=p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