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变频器连接时所需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2-12-20):
三菱PLC和变频器连接时所需注意的事项

开关指令信号的输入三菱变频器的输入信号中包括对运行/停止、正转/反转、微动等运行状态进行操作的开关型指令信号。三菱变频器通常利用继电器接点或具有继电器接点开关特性的元器件(如晶体管)与PLC)相连,得到运行状态指令。

在使用继电器接点时,常常因为接触不良而带来误动作;使用晶体管进行连接时,则需考虑晶体管本身的电压、电流容量等因素,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在设计三菱变频器的输入信号电路时还应该注意,当输入信号电路连接不当时有时也会造成三菱变频器的误动作。例如,当输入信号电路采用继电器等感性负载时,继电器开闭产生的浪涌电流带来的噪音有可能引起变频器的误动作,应尽量避免。当输入开关信号进入三菱变频器时,有时会发生外部电源和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源(DC24V)之间的串扰。正确的连接是利用三菱PLC电源,将外部晶体管的集电极经过二极管接到PLC

因为变频器在运行中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为保证PLC不因为变频器主电路断路器及开关器件等产生的噪音而出现故障,故将变频器与三菱PLC相连接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对三菱PLC本身应按规定的接线标准和接地条件进行接地,而且应注意避免和变频器使用共同的接地线,且在接地时使二者尽可能分开。

2)当电源条件不太好时,应在三菱PLC的电源模块及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源线上接入噪音滤波器、电抗器和能降低噪音用的器件等,另外,若有必要,在变频器输入一侧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3)当把变频器和三菱PLC安装于同一操作柜中时,应尽可能使与变频器有关的电线和与三菱PLC有关的电线分开。

4)通过使用屏蔽线和双绞线达到提高噪音干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