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vv10×4mm2铜芯电缆并联,可以带动最大负荷是多少KW?

楼主(2012-12-20):
两条vv10×4mm2铜芯电缆并联,供电方式三相四线制,温度10℃,负载照明小功率电动机。可以带动最大负荷是多少KW?

网友A:
大概可以过250A电流;

网友B:
     1、一根电缆其截面积 S=10×4=40 mm平方,二个相同的电联并联,其总面积=80Mm平方,按每平方电流为6A,则容许最大电流=6×80=480A。

    2、如果电源为220V单相电,他输出的视在功率最大为:220×480=105KVA,照明是纯电阻负载,而小功率电机是感性负载,故使输出功率要<105KW,小功率电机数量越多,其供电源系统的功率因数COSφ值将变小,其输出的有功功率变小,其关系式为:P=105*COSφ。如COSφ=0.85 ,则最大输出功率 P=105×0.85=89K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一根电缆其截面积 S=10×4=40 mm平方,二个相同的电联并联,其总面积=80Mm平方,按每平方电流为6A,则容许最大电流=6×80=480A。    2、如果电源为220V单相电,他输出的视在功率最大为:220×480=105KVA,照明是纯电阻负载,而小功率电机是感性负载,故使输出功率要<105KW,小功率电机数量越多,其供电源系统的功率因数COSφ值将变小,其输出的有功功率变小,其关系式为:P=105*COSφ。如COSφ=0.85 ,则最大输出功率 P=105×0.85=89KW。

楼主:
请大侠门多多指教,上面谈的有道理但不怎么理解。

网友D:

两条vv10×4mm2铜芯电缆并联,应该指的是4芯单芯10平方毫米的电缆,该电缆额定载流60A,2条电缆并联工作最大也就是120A,虽然温度为10°许可载流上升5%左右,但是考虑2条电缆并联距离较近应该算0.95的载流系数基本抵消,全部为照明负载120/1.5 =80KW,全部为电机的话负载120/2 =60KW,混合负载介于2者之间,但是考虑灯、电机等不会同时使用以及满载,所以实际负载许可加大,具体得依照具体负载类型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