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什么地方错了,PLC程序和组态王

楼主(2012-12-20):
这是电梯一层开门程序,M是用的在组态上的上的。

我用组态做了个1层开门动画,开门很正常,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关门继电器是1,搞不懂为什么加不上去.各位大神帮我看下,谢谢

下边是组态命令。

if(\\本站点\电梯下==1)

{

\\本站点\电梯箱=\\本站点\电梯箱-5;

}

if(\\本站点\电梯箱==0)

{

\\本站点\一层限位=1;

}

else

{

\\本站点\一层限位=0;

}

if(\\本站点\电梯门==0&&\\本站点\一层限位==1)

{

\\本站点\开门限位=1;

}

else

{

\\本站点\开门限位=0;

}

if(\\本站点\电梯门==100&&\\本站点\一层限位==1)

{

\\本站点\关门限位=1;

}

else

{

\\本站点\关门限位=0;

}

if(\\本站点\开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

if(\\本站点\关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

网友A:
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网友B:
PLC与组态时序的匹配问题?

还是直接给组态王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组态王读关门Q2.6一直是1,没有变,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加到15就不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看看PL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看看PLC程序

是PLC程式问题,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岭南工控1关于 引用 网友A:从组态王语句看不出关门加到15就不动了的原因,是否应从PLC的程序中找找原因:即当关门加到15时,PLC里的I2.5 与M0.6由0变1,使其\\本站点\关门=0了,即:使if(\\本站点\关门==1)语句失效造成的。 看看PLC程序 内容的回复:是PLC程式问题,新手谢谢大家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