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12-12-20):
写了个点动程序,编译下载入PLC并运行,按下按钮,PLC有输入和输出,但是外围电路所接交流220V的指示灯不亮,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PLC输入有,说明输入侧连线正确,而输出有,但是外围电路所接交流220V的指示灯不亮,说明点动程序对,输出有,故障就在外围电路接线错误造成的:即虽然输出点导通,由于外围电路接线有误没能形成通路所致。应检查指示灯与220V及输出点之间的连线。

网友B:
接交流220V的指示灯说明你用的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实质就是输出一对闭点(原来继电器的常开点闭合),要使公共端(L)——输出点——指示灯(端1)——指示灯(端2  N)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