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控制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2-12-20):
我用的是ASD-A1021MA的驱动器。在速度控制模式中我用内部寄存器控制参数。参数的范围负数代表反方向。但是参数只能设置正数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應該都可以吧  是不是你封鎖了反向的控制?

网友B:
可以设置成负数,在零的时候按shift键,可以切换成负数

楼主:
是这样的。一直按shift就能出来负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