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可控硅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2-12-20):
前几天在测量一个可控硅模块,书上说其控制极和阴极之间应该是单向导通,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时其控制极和阴极正反向都导通,这是正常的吗?阳极和阴极之间没击穿。

网友A:
用R×1k或R×10k挡测阴极与阳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控制极不接电压),此两个阻值均应很大。电阻值越大,表明正反向漏电电流愈小。如果测得的阻值很低,或近于无穷大,说明可控硅已经击穿短路或已经开路,此可控硅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