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运行15秒跳,显示屏闪,没有报故障

楼主(2012-12-20):
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90KW)运行15秒跳,显示屏闪,没有报故障

网友A:
一般情况是cpu控制主板和显示屏接触不良,主板故障会报警的,

楼主:
更换cpu控制主板和显示屏还是一样,怀疑是电源板

网友B:
没报故障应该没问题的..是不是哪里干扰了,DANFOSS的产品只要接地良好,抗干扰能力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