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施耐德PLC 记录水泵累积运行时间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12-20):
  我有个思路,启动信号 就记录当前时间  停止记录一下 相减就是运行时间,或者有什么计时器?, 第一次接触施耐德,以前做西门子的。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有定时器的,将定时器的数据存到mw里面,下次启动,继续计时。

楼主:
定时器能定时3000个小时么,

网友B(2013-01-24):
对:zhangxiaodi关于定时器能定时3000个小时么, 内容的回复:

这个可以设定一段时间,时间满后就记下次数,那样也可以知道有多长时间的……

网友C(2018-12-11):
我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