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三相四线供电,到配电盘以后负载全部都是220v的,零线要更粗么

楼主(2012-12-20):
8kw总功率的一个LED显示屏。,平均分3路,都是接1火1零。

零线应该是三跟火线的总和? 因为每路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等同的?

网友A:
不需要   只需要一半多点  但是切记不可让零线烧断  否则就会变为380的双相回路

网友B:
A/B/C三相(三路)负载均衡的话,它们(三路)的零线接到一块就相当于星形接法,中心点电流几乎为0,所以总的零线不需要很粗。

网友C:
三相电其负载为星接且负载相同时,三相电的相电流(火线电流)数值相等,当相位不同,彼此间各差120度。其和电流(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而分成3路构成的1火1零的单相电的零线电流≠0,其值与该组火线电流相同。见下图:

    其A~Na为一组单相电源,B~Nb为一组单相电源,C~Nc为一组单相电源,In=0是流回三相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故接零线的导线不用加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其负载为星接且负载相同时,三相电的相电流(火线电流)数值相等,当相位不同,彼此间各差120度。其和电流(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而分成3路构成的1火1零的单相电的零线电流≠0,其值与该组火线电流相同。见下图:    其A~Na为一组单相电源,B~Nb为一组单相电源,C~Nc为一组单相电源,In=0是流回三相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故接零线的导线不用加粗。

支持!!

网友E:
380V三相四线供电,到配电盘以后负载全部都是220v的,那个零线怎么也不会超过相线电流,所以也就不必要加粗!但是你的负载如果会产生噪声干扰的话,接地线应该很粗才对

网友F:
  380V三相四线供电,到配电盘以后负载全部都是220v的,那个零线怎么也不会超过相线电流,所以也就不必要加粗!但是你的负载如果会产生噪声干扰的话,接地线应该很粗才对,还有就是零线千万不能断路,一断路你的设备工作电压就是 380V !

网友G:
相序不一   样的缘故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析,受教了,呵呵  看来还是基础没打牢,wyb2866255的分析很到位,图文并茂,再次感谢

网友H:
零线和火线一样的截面积就足够了。不会超载的。三相电流是矢量的,合成 后不会大的。大家说的对,零线必须保证不断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零线和火线一样的截面积就足够了。不会超载的。三相电流是矢量的,合成 后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火线中电流最大的一相的电流的。大家说的对,零线必须保证不断线。(说等于没有说

这就是标准答案。

网友J:
这属于非线性负载,按标准规定,零线应该是相线的2倍,否则消防不能通过。

尽管三相负荷平衡,零线电流也很大的,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不是准确值,一定要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

非线性负载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所以电流矢量不是平衡的,零线电流大的原因在于此。

标准: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GB50054-1995)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楼主:
看了楼上李老师的解答 ,我又迷茫了

网友C:
对非线性负载其零线电流≠0的解释:像三相电用可控硅进行直流调压,或用二级管半波整流电路,其流回电源的零线电流≠0。举一例:由三相电源引出的3个单相电源,其负载一样,都用二级管进行半波整流,见下图:

     图二中Ua-Na、Ub-Nb、Uc-Nc、为3个单相电源,在这3个单相电内的零线电流与通电源的火线电流相等(即同一个电流),但流回三相电源的零相电流=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为什么,见下图:

     图中上3图形分别为3个单相电源的电流波形图。下面的图即为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的波形图。可见此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其原因就是3个单相电流虽然波形一样,但流向相同,故其总和电流=3者数值相加。但对三相桥式整流,其零线电流=0。

     所以对8kw总功率的一个LED显示屏,如3个单相电源其整流电源为半波整流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是单相电电源电流的3倍,如果3个单相电源其整流电源为全波整流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故从三相电的总闸到变压器的零线接点之间的的连线是否加粗,还应看具体负载的接线情况。

网友K:
各位老师讲的都有理,学习了

楼主:
恩  wyb2866255老师分析得很透彻,这下理解了,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解答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0... 2012-12-6 -

(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在标准中我没有找到李工的4.1.4、4.1.4.1、4.1.4.2、4.1.4.3条款我手头的标准4分类及构成到4.1.2.2、4.2没有见到李工所谓标准。是不是同一个标准有两个版本,就不知了。李工,学习了,我有时间把你的条款加上去,以便需要时引用!

网友J:
是消防检测标准 ,红、绿的是我标注上的,是与此相关的标准。

网友L:
各位老师讲的都有理,学生学习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属于非线性负载,按标准规定,零线应该是相线的2倍,否则消防不能通过。尽管三相负荷平衡,零线电流也很大的,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不是准确值,一定要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非线性负载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所以电流矢量不是平衡的,零线电流大的原因在于此。标准: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GB50054-1995)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

同意!楼宇建筑配电要求就是这样的。用电三相永远不会平衡的。

网友N:
如果是三相平衡的负载,可以不用零线也能用。一般可配为火线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网友J:
对:肖小小关于如果是三相平衡的负载,可以不用零线也能用。一般可配为火线的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不用零线?敢吗?接零保护怎么办!

目前没有那样的负载了,都有非线性负载在其中。只要有非线性负载,三相平衡零线电流也很大,甚至超过相线电流。不用零线?

网友O:
感谢各位讲解的朋友,学习了。

网友P: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对非线性负载其零线电流≠0的解释:像三相电用可控硅进行直流调压,或用二级管半波整流电路,其流回电源的零线电流≠0。举一例:由三相电源引出的3个单相电源,其负载一样,都用二级管进行半波整流,见下图:     图二中Ua-Na、Ub-Nb、Uc-Nc、为3个单相电源,在这3个单相电内的零线电流与通电源的火线电流相等(即同一个电流),但流回三相电源的零相电流=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为什么,见下图:           图中上3图形分别为3个单相电源的电流波形图。下面的图即为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的波形图。可见此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3倍的各单相电源的电流,其原因就是3个单相电流虽然波形一样,但流向相同,故其总和电流=3者数值相加。但对三相桥式整流,其零线电流=0。     所以对8kw总功率的一个LED显示屏,如3个单相电源其整流电源为半波整流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是单相嗲吗原电流的3倍,如果3个单相电源其整流电源为全波整流时,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故从三相电的总闸到变压器的零线接点之间的的连线是否加粗,还应看具体负载的接线情况。 内容的回复:

原理真清楚,学习了!

网友Q:
要用一样粗的才可以哦

网友R(2013-01-22):
路过,学习了!又长不少见识。

网友S:
     请大家点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1608354100001-1.shtml  看看,李老师说的这个理论,我不想说什么?关键是现实供电系统中,那里有这种现实情况?零线的电流怎么会大于相线的电流?怎么可能?这种模拟也好想像也好,我认为这是人为的结果,我想知道的现实?现实?有根据,符合科学的,(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不是准确值,一定要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还说要什么  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 ,这个是什么吖?真有效值?难道还有假的有效值啊?真是啊?你说的检测方法,科学吗?符合科学理论吗?这真是我需要好好地再学习,这个奇噢的知识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其负载为星接且负载相同时,三相电的相电流(火线电流)数值相等,当相位不同,彼此间各差120度。其和电流(流回变压器的零线电流)=0,而分成3路构成的1火1零的单相电的零线电流≠0,其值与该组火线电流相同。见下图:    其A~Na为一组单相电源,B~Nb为一组单相电源,C~Nc为一组单相电源,In=0是流回三相变压器的零线电流。故接零线的导线不用加粗。

学习 学习。

网友U:
路过,大家说的对,说的很到位。

网友V(2013-02-26):
选一相电流最大的火线配零线就可以了,我试过的。

网友W:
没必要加粗 ,只要保证零线牢固安全可靠就能安全运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J:
这属于非线性负载,按标准规定,零线应该是相线的2倍,否则消防不能通过。尽管三相负荷平衡,零线电流也很大的,用普通钳形表测量不是准确值,一定要用真有效值功能的钳形表测量。非线性负载的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所以电流矢量不是平衡的,零线电流大的原因在于此。标准: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GB50054-1995)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GB/T 19862-2005|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