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OUR指令的问题PLC停电后,还会不会计时

楼主(2012-12-20):
请教一个HOUR指令的问题PLC停电后,还会不会计时

网友A:
想来,如果是没有电池的PLC,应当不会计时。

网友B:
不会计时。

网友C:
都停电了,你说PLC还扫描工作不?不扫描工作了,你说那个HOUR指令还执行不?HOUR指令都不执行了,那里来的计时功能。

网友D(2013-03-19):
问题提的台笼统,关键是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说清楚,大家可以建议怎么做呀,

网友E:
楼主你好,下面的资料供你参考:

这个指令即使PLC停电也是保持的,但是时间不会增加,只有在得电情况下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