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12-20):
三菱F500变频器显示故障E15  01   请赐教

网友A:
机器大小没有说清哇,基本是驱动板坏了。应该是上电就报警吧?

楼主:
是的   110KW   上电就报警的  显示01     F500型的变频器   那块驱动板坏了呢

网友A:
要发我修了。就一块最大的板子,主板CPU也要测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