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2-12-21):
怎么做到低噪音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比人们的听力频率带高,从而实现低噪音。

楼主:
 为什么电机的速度可以控制
由于能够任意改变电机端子电压和频率(V/F) ,所以能够控制电机(转数)速度。感应电机的转速(n)
用下式表示:

120 f

n = (1. s)

P

f----电网频率;p----电机极数;s----转差率
因此通用变频器通过改变一次频率控制转速。端子电压和频率几乎成正比例,所以叫V/F

3.1.6 什么是V/F 特性
V/F 是指变频器运转时可调范围内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之比。一般情况下,感应电机三额定当
中,220V(380V)50Hz 时为最大磁通。若超过此磁通量运转,很多场合励磁电流增加,使得电机
过热而不能运转。

电机的磁通量和电压成正比,和频率成反比。

V

Φ= K1 .

f

电机力矩和磁通量和电流的积成正比。

. V .

T = K2 .Φ. I = K3 ... ..
. s
. f .
其中:I= K .Φ. s s— 转差率
因此,用变频器控制频率的场合,为了不超过最大磁通量,有必要使V/F=C 控制。也就是,为了
V/F 保持一定,频率越大,电压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楼主:
为什么起动特性好
变频器具有自动力矩提升功能,可提供起动时负载所需的力矩。

楼主:
力矩提升是什么
因为电机的输出力矩和电压二次方成正比,有时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提高力矩满足负载需要,这
种功能就叫力矩提升。

楼主:
南京中科电机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院旗下单位:

选择南京中科电机,助您提升您的品牌档次;

选择南京中科电机,助您提升您的竞争实力

南京中科电机有限公司,集售前、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综合性实业公司;大批销售技术工程师常年驻扎全国各地,凭借优质的售前服务体系、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其所需要求,达到其所需目的)、依靠中国科学院与华中科技大学强强联合的研发设计能力、本着客户是上帝的原则,打造世界一流的民族品牌。

详情请致电:025-52440760   025-52440790

详情请查阅:http://www.zk2000.com/

网友A:
楼主,你在自问自答。。。

楼主:
性能指标

{A}电动机效率应达到GB18613《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功率等级》标准的药求。

{B}降低电动机温升,以提高电动机的运行可靠性,延长电机使用寿命,把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级别确定为F级。力争使试制完成的电动机绕组温升低于F级绝缘温升限值10K

{C}解决高效电动机在各种不同电源频率下,不同电源控制状况下可能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动机局部发热的影响。

{D}解决电动机在几个主要的工作效率段的电气性能的差异问题。

楼主:
成本控制{材料用量

要求高效率电动机的主要材料用量与同等规格普通电机相比,电磁线用量与硅刚片用量不超过115%,外壳{含端盖、出线盒}材料用量{按重量计}不超过120%

楼主:
效率测试方法

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效率测试方法,国际电工委员会已有推荐,近年来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也很多。怎样能够准确地测试、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效率,是一个系统的、严密的、关联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它牵涉到实验设备,实验方法,测试环境,实验程序,分析计算的取值等很多方面。

在本项目的设施中,需完善测试手段,提高测试水平,最终通过国家能效标识管理机构的能效实验室的认可,取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楼主:
力矩提升的方式有多少
有三种:
只在加速时;
只在运行时;
全过程通过计算提升力矩。
西门子MM4 系列变频器是以第三种按负载所需力矩来自动调整V/F,无须手动调整。

楼主:
为什么需要力矩提升
电机绕组的电阻产生的内部电压下降会造成产生力矩的电压下降,由此造成力矩不足。为了弥补
力短不足,必须进行转矩提升。

楼主:
绑扎时,应尽量避免交叉,一般采用分段连续步进绑扎,依次缠完,最后填补沟凹部份,缠大转子,为了节省时间,两端可分别各用一具绑扎无纬带的摩擦卡盘, 同时进行绑扎。

楼主:
工艺过程
3.1 经预扎预热的转子, 吊装在机床, 卡牢, 试运转安全可靠, 待转子温度降至60℃时卸下预扎端箍, 线圈表面涂绝缘漆一层。
3.2 取冰冻好的无纬带一盘, 及时安装在绑扎无纬带端箍专用设备的卡盘上, 将无纬带整体拉出, 通过摩擦轮及过轮, 固定在转子端部, 调节好拉力, 开始绑扎情况见无纬带绑扎

楼主:
工艺准备
2.1 材料准备: 无纬带(应在—10~0℃以下冷藏防潮贮存)、绝缘漆、 绝缘纸板、白布带、铁丝或钢丝。
2.2工具准备: 无纬带绑扎装置、 扎带线机(或车床)及常用工量具。
2.3 检查扎带线机, 空转良好, 无纬带绑扎装置清理洁净, 开卷和拉力调节的各导轮及摩擦转轮转动灵活, 调节灵敏, 底架固定安全平稳,能承受足够拉力。
2.4 转子平稳吊装在机床上卡牢, 做好安全保护, 试运转应安全可靠。
2.5 转子吹风清理洁净, 在转子两端绕组上垫纸板, 用木锤敲平打稳, 大中型电机转子绕组两端用钢丝或上钢圈预扎处理。检查绕组下部与线圈支架间应紧贴没有间隙, 用塞尺检查,不能插入为止,绕组上部位应低于铁芯外圆一定距离(一般中小型电机低于铁芯3~5mm以上,大型电机应低于5~10mm以上), 预扎好转子经130℃干燥4h左右, 作预热定型处理。

楼主:
力矩提升的方式有多少
有三种:
只在加速时;
只在运行时;
全过程通过计算提升力矩。
西门子MM4 系列变频器是以第三种按负载所需力矩来自动调整V/F,无须手动调整

楼主:
2. 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电缆和机器的配线感应引入杂波成分,造成机器误动作。
措施:
1) 1 将变频器主回路电源配线使用芯电缆(其中芯接地),单线时用多芯线或绞接线。
2) 将变频器主回路电源配线(动力线)和机器的控制线分离30cm,最小20cm
无法分离时,需将两者用金属板遮挡。
动力线不能和控制线安装在同一线槽或配线管中。
3) 机器的信号线、电源线用绞合线。

楼主:
变频器内部产生的杂波通过电源侧电线进入侵入机器。
措施:
1) 将变频器和机器的接地系统分开;
2) 变频器电源侧设置滤波器;
3) 变频器电源侧设置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楼主很用心,这些知识很对我的胃口

楼主:
IGBT 是什么
IGBT 是兼有早期的双向功率晶体管的低饱和电压和MOSFET( 电场效应晶体管)的高速动作两种特
性的功率元件。可进行高速开关,损耗小是其特点。另外由于用电压信号驱动,控制回路得到了
简化。

楼主:
标准电机和变频电机有何不同
由于标准电机采用风扇冷却,低速时的冷却效果不好,只能降低负载使用。而变频电机在低速时
也可100 %负载连续运行。这是因为其绝缘等级提高了一档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