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的突然黑屏停机故障

楼主(2012-12-21):
今天早上9:45突然就停了,黑屏,重启也是不同,进入“事件日志”显示转速计数器数据丢失,重新校准后,调整相关参数后有正常。

楼主:
此故障已经出现几次啦!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A:
进入“事件日志”显示转速计数器数据丢失。。。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貌似是这样的:

1、请检查提供给编码器工作电源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2、电池是不是松动接触不良?

3、工作原点需不需要重新校准?

4、示教盘黑屏是不是电柜的引出线接触不好?

楼主:
感谢阿君的指点,估计这一台的硬件接线可能有问题,待确认(生产任务忙,流水线作业,不能停)有结果我会给你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