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匹配的概念来源于碰撞理论

楼主(2012-12-21):
惯量匹配的概念来源于碰撞理论

刘志斌

1、惯量匹配的概念来指哪里?

2、所有现成的文献,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3、伺服惯量匹配,显然是个动量传递的问题;

4、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惯量匹配的概念来源于碰撞理论:

1)如图,质量相等的小球碰撞时,总是将其动量完全传递给另一个小球

2)一个质量小的球与其质量相比无穷大的物体碰撞时,小球的动量翻转,不仅动量没有传递出去,自身的动量反向,如图

5、这样我们定义:把发生动量传递的两个物体的惯量相等,叫做惯量匹配;把发生动量传递的两个物体的惯量相差无穷大,叫做惯量不匹配。

     认为:惯量匹配时,一个物体的惯量会完全传递给另一个物体;惯量不匹配时,惯量小的物体的动量会反向。

网友A:
瞎扯 那電機慣量遠小於負載慣量 電機就反轉了嗎

趕快刪掉 太丟工控學院的臉

网友B:
刘老师高山流水寻知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扯 那電機慣量遠小於負載慣量 電機就反轉了嗎 趕快刪掉 太丟工控學院的臉

你这样理解,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高山流水寻知音

你完全可以谈相反的意见,能有个鉴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刘老师高山流水寻知音 你完全可以谈相反的意见,有个鉴别!

鉴别: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刘老师您认为马和牛都是动物也没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别:风马牛不相及;当然刘老师您认为马和牛都是动物也没错。呵呵。

1、很简单,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你也不知道惯量匹配的概念哪儿来的?

2、有一个观点,他说从牛顿第二定律知道,T=Jβ,当转矩一定时,惯量J大时,则角加速度β小,所以惯量大小决定了系统角加速度的大小;

3、还有一个观点说,系统惯量J=JL+JM,当JM大小不同时,JM在系统惯量中的比例不同,从而影响负载的加速度;

4、……

楼主:
1、我的观点是,实践证明了惯量匹配是动量传递的最佳方式和最佳条件!

2、电机与负载间就是一个动量传递的问题,当系统处于平衡运动状态时,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3、所谓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应该是多少?只是惯量匹配原则的一个实际妥协应用问题;

4、我们看不出惯量匹配时,不论是低速运行还是高速运行,不论是起步还是停车,不论是加速还是减速有什么弊端!

楼主:
5、在辩论中,我也认为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相等时,系统惯量J=JL+JM增大,在动力矩T一定的情况下,系统加速度受到制约;

6、所以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是系统在惯量匹配与系统负载加速度之间的一个妥协实际应用问题!

楼主:
7、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增大时,系统惯量J=JL+JM减小,系统加速度增大;

8、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减小时,系统惯量J=JL+JM增大,系统加速度减小;

楼主:
9、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增大时,系统惯量J=JL+JM减小,系统加速度增大;但是远离惯量匹配状态,动量传递不畅性增大;

10、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减小时,系统惯量J=JL+JM增大,系统加速度减小;但是靠近惯量匹配状态,动量传递流畅性增大;

楼主:
11、如果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减小时,同时选用额定转矩T大的电机,既不减小系统加速度,又能使系统接近惯量匹配状态,也是一种选择!

楼主:
12、各种机加工项目的要求、特点我不清楚,所以我不能给你提供负载惯量是电机惯量的倍数是多少,但是我给了你选用这些倍数大小的方向,知道这个方向,你就可以灵活应用,不致受骗、受人利用!

楼主:
13、例如,你在系统设计中,选用了计算转矩的5/3倍的电机,转矩富裕,这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个倍数5选小到1也可以,这样可以直接确定系统的

        最佳传动比的平方=负载的惯量/电机的惯量

网友A:
這很無趣 老劉你還算人嗎 這麼高興趣的毀人不倦 難怪上次罵你是牛 也無動於衷

電機不反轉 然不成電機被碰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很無趣 老劉你還算人嗎 這麼高興趣的毀人不倦 難怪上次罵你是牛 也無動於衷電機不反轉 然不成電機被碰飛

1、这你就说错了;

2、只能理解为电机可能产生瞬间剧烈的震动;

3、或者电机长期受冲击振动,底座容易松动,连接可能松动,甚至轴承受损等!

网友A:
13、例如,你在系统设计中,选用了计算转矩的5倍的电机,转矩富裕,这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个倍数5选小到1也可以,这样可以直接确定系统的

電機的慣量這是電器規格性能指標 不是系統的參數 竟然還可以設置調整 哎 豬都笑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例如,你在系统设计中,选用了计算转矩的5倍的电机,转矩富裕,这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个倍数5选小到1也可以,这样可以直接确定系统的電機的慣量這是電器規格性能指標 不是系統的參數 竟然還可以設置調整 哎 豬都笑不出來

1、倍数5选小到1,

电机惯量JM×5×1=负载惯量JL/传动比平方;

2、系统惯量增加到=JM×5+JL/传动比平方=10JM;

楼主:
3、 倍数5的原系统:

    系统转矩T=6JM×系统加速度β

4、如果选系统转矩T×5/3,倍数5→1的伺服电机:

    系统转矩T×5/3=(6×JM×5/3)×系统加速度β

    系统转矩T×5/3=10JM×系统加速度β

    所以系统角加速度不变

楼主:
5、“電機的慣量這是電器規格性能指標 不是系統的參數 竟然還可以設置調整 ”,我调整了电机,而不是只改设置参数;

6、电机的转矩扩大5/3倍,电机惯量扩大5倍,电机加速度不变!

楼主:
7、你想好了笑!

网友A:
電機怎麼將慣量調整大 我教你 拿個大榔頭直接把電機敲扁 這樣電機的慣量就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機怎麼將慣量調整大 我教你 拿個大榔頭直接把電機敲扁 這樣電機的慣量就變大

1、负载惯量一定,选倍数α,就是选惯量大小不同的电机;

2、α选大,就是选惯量小的电机,α选小,就是选惯量大的电机;

3、哈哈,想误导初学者真难!

楼主:
1、五个小球的惯量相等,右边一个小球的动量瞬间传递给左边小球,就好像小球自己摆过去的一样,所有小球没有收到任何冲击,动量被完全传递!

2、这种物理现象我们称系统惯量匹配,惯量匹配动量能完全得到传递,所有物体都不受冲击,安全、可靠、稳定。

楼主:
3、你看,如图,一个惯量相比无穷大的两个物体相碰,惯量小的小球把自己给碰飞了!

4、这就是惯量不匹配,惯量不匹配,不仅动量传不出去,而且受冲击或被损坏的是惯量小的一方!

楼主:
5、要注意,只有系统内处于非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部分之间存在相对运动,存在相互作用力时,即存在动量传递时,才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6、如果忽略系统内力的作用,把系统看成一个刚性整体,则不存在惯量匹配的问题;

7、或者系统处于平衡运动状态,如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匀速圆周运动状态,就没有惯量匹配问题;

8、不能把非惯量传递问题说成惯量传递的问题,也不能把惯量传递的问题说成非惯量传递的问题;

楼主:
9、例如,当我们把这几个小球看成一个加速度相同的整体时,当外力F一定时,能使系统获得的加速度大小与小球的个数成反比,这时候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F=5ma

      a=F/5m

10、这时候,是个纯粹的牛顿定律的问题!没有动量传递的惯量匹配问题!

网友A:
老劉 你還在瞎說

慣量的匹配是存在整個系統內 彼此透過剛性連結 要動一起動 要停一起停

要不要在拿火車因內力的作用造成 起動 加速----- 來消遣一番

网友A:
13、例如,你在系统设计中,选用了计算转矩的5倍的电机,转矩富裕,这时候你就可以将那个倍数5选小到1也可以,这样可以直接确定系统的

1、选伺服转矩T×5、选转子惯量×5的电机!

顯然你還是不懂 這裡才是讓你選用減速機 其減速比<=5"開跟號" 最接近=2 慣量增加4倍 (平方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劉 你還在瞎說慣量的匹配是存在整個系統內 彼此透過剛性連結 要動一起動 要停一起停要不要在拿火車因內力的作用造成 起動 加速----- 來消遣一番

1、如果“整個系統內 彼此透過剛性連結 要動一起動 要停一起停”,就是我说的,没有惯量匹配的问题;

2、如果认为,电机与负载的链接在系统启动、加速、减速、停车、换向等瞬时不平衡状态,存在系统内的相互作用力,存在动量的传递,那就存在惯量的匹配问题!

3、在计算中,以上两种情况都存在,从惯量匹配看,伺服电机的惯量等于负载惯量最好,惯量平衡;

楼主:
4、在计算中,以上两种情况都存在,从牛顿动力学看,伺服电机的惯量等于负载惯量,系统的总惯量增大,加速度减小,所以适当的减低伺服惯量,以减小系统惯量,调高系统加速度;

楼主:
5、“老劉 你還在瞎說”,这说明你还没有搞懂这些道理,还在混淆之中,不着急慢慢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