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态王问题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2-12-21):
if(\\本站点\关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

if(\\本站点\开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

门我设的100   减很正常,但是加可以加到110,多加了2 下,请问我应该怎么写。读取速度我设的是1000MS。改读取速度没用。

网友A:
if(\\本站点\关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这里是不是应该重置一下"\\本站点\关门"的值?
}

if(\\本站点\开门==1)
{
\\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
---------这里是不是应该重置一下"\\本站点\开门"的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本站点\关门==1){\\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这里是不是应该重置一下"\\本站点\关门"的值?}if(\\本站点\开门==1){\\本站点\电梯门=\\本站点\电梯门-5;---------这里是不是应该重置一下"\\本站点\开门"的值?}

怎么设啊。大哥

网友C:
楼主,首先问一下,你这是在真是的工程还是自己在模拟一个动画画面呢?

如果是真是工程,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如果是模拟动画,我有个建议,可以把这几个变量的采集频率设置的快一些,可以把采集频率设置为100ms,另外运行基准的频率也可以设置为100ms,还有就是脚本的运行程序也可以设置为100ms,还有就是可以加一个判断条件,这个判断条件的脚本如下所示:

IF(\\本站点\电梯门>=100)

\\本站点\电梯门=100;

IF(\\本站点\电梯门<=0)

\\本站点\电梯门=0;

组态王画面具体设置如下所示:

回答很详细了,希望分数能给我啊 以后也可以技术交流哦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