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传动比实现伺服电机的惯量匹配

楼主(2012-12-21):
利用传动比实现伺服电机的惯量匹配

刘志斌

1、在电机拖动系统中,电机的转动惯量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2、大多数情况下电机的转动惯量总是小于负载的转动惯量;

3、如何实现电机的转动惯量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的匹配?

4、利用传动比可以实现电机与负载的惯量匹配:

     电机的惯量×α=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

     传动比的平方=负载惯量/电机惯量×α

5、所以传动比就是实现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匹配的“变换器”;

6、所以传动比是否合适,以系统是否实现惯量匹配为标准!

7、α为伺服惯量JM是负载惯量JL的倍数,α增大时系统惯量中伺服惯量JM的比例减小,系统加速度提高;

楼主:
1、α为伺服惯量JM是负载惯量JL的倍数,α增大时系统惯量中伺服惯量JM的比例减小,系统加速度提高;

2、α增大时,就是选惯量小的电机;

3、α减小时,就是选惯量大的电机;

4、由于负载转矩一定。α增大时,就是选惯量小的电机,系统惯量减小,力矩一定,系统加速度增大;

楼主:
5、由于负载转矩一定。α减小时,就是选惯量大的电机,系统惯量大,力矩一定,系统加速度减小;

网友A:
刘老师,运动控制很复杂,我最近就在研究最新的,这里面很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运动控制很复杂,我最近就在研究最新的,这里面很深的。。。。。。

1、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一定要指出来!这样你就等于帮我;

2、就一个运动控制过程,没什么神秘的,难就难在他们各自的技术怎么做的不公开而已,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把它的谜底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老师,运动控制很复杂,我最近就在研究最新的,这里面很深的。。。。。。

这个图包含信息很多,搞明白了这个图,就基本对运动控制有个总体概念!

这个图不全,缺少加加速度,即冲击限制的那一部分!即在加速度下面应该还有一个图!

运动控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都是基于牛顿定律的应用!

难在有人对一下公式不了解:

1) F(t) = ma(t) + f(t)

2)  a(t) = d V(t)/dt

网友B:
 踩刘老师的帖子, 无心之举!

呵呵

楼主:
1、Target Position (counts)                    指令位置脉冲数

2、Profiled Position (counts)                 位置环输出的脉冲数(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3、Velocity  (counts/sec)                     速度(脉冲数/秒,脉冲频率

4、Acceleration (counts/sec^2)         加速度(脉冲数/秒平方,脉冲频率的变化率

楼主:
“2、Profiled Position (counts)   位置环输出的脉冲数”,可以理解为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数;

楼主:
“3、Velocity  (counts/sec)    速度(脉冲数/秒,脉冲频率)”,伺服的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频率;

楼主:
“4、Acceleration (counts/sec^2 加速度(脉冲数/秒平方,脉冲频率的变化率)”,伺服的加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频率的变化率;

楼主:
“1、Target Position (counts)   指令位置脉冲数”  为位置环给定脉冲数;

“2、Profiled Position (counts)   位置环输出的脉冲数”,可以理解为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数;为位置环计数端反馈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

“3、Velocity  (counts/sec)    速度(脉冲数/秒,脉冲频率)”,伺服的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频率;为速度环检测反馈速度;

“4、Acceleration (counts/sec^2 加速度(脉冲数/秒平方,脉冲频率的变化率)”,伺服的加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频率的变化率;电流环(转矩环)检测反馈电流参数;

楼主:
“1、Target Position (counts)   指令位置脉冲数”,速度环的给定速度为指令脉冲频率;

“2、Profiled Position (counts)   位置环输出的脉冲数”,可以理解为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数;速度环的给定速度亦可为编码器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

楼主:
1、 电机的惯量×α=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

      电机的惯量=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α)

      传动比的平方×α=负载惯量/电机惯量

2、伺服系统负载惯量是一定的,选用的伺服的惯量也是一定的,我们选择一定的传动比,就能实现系统的惯量平衡:

       传动比的平方×α=负载惯量/电机惯量

我们称 “传动比的平方×α”为系统惯量平衡值,“传动比的平方”偏离惯量平衡状态×α倍;

楼主:
3、同功率的伺服电机,可以有不同惯量的电机:

1)低惯量电机,×α取值大,例如α=20,则系统传动比的平方取值,实际偏离匹配值“传动比的平方×α” 20倍,所以系统非平衡运行状态时,电机运行受负载的冲击大;

楼主:
2)高惯量电机,×α取值小,例如α=5,则系统传动比的平方取值,实际偏离匹配值“传动比的平方×α” 只有5倍,所以系统非平衡运行状态时,电机运行受负载的冲击小;

3)纵观伺服系统惯量匹配,×α取值在(3~20)倍,就是说系统偏离惯量匹配值(3~20)倍,所以处于欠惯量匹配状态;

楼主:
4、所以伺服系统并没有追求惯量平衡,而是追求系统惯量JL/传动比(1/α+1)小,系统加速度大,速度相应快,特别是×α取值大时;

楼主:
5、如果系统惯量平衡时,系统惯量是JL/传动比(1/α+1)=2JL/传动比,系统惯量最大,电机转子的惯量占系统惯量的1/2,在转矩一定的情况下,系统加速度小,负载速度反应慢,显得转矩不足!

楼主:
6、如果系统设计时,额定转矩选的余量大,可适当选用高惯量的电机,以求系统运行惯量平衡而稳定!

楼主:
7、当依靠传动比使系统惯量平衡时,如果负载是大惯量系统,必然导致传动比选的大,负载运行速度偏低的情况出现,这是可以适当提高电机的额定转速,例如采用高速电机以弥补速度不足;

楼主:
8、当依靠传动比使系统惯量平衡时,如果负载是小惯量系统,必然导致传动比选的小,负载运行速度偏高的情况出现,这是可以适当降低电机的额定转速,例如采用低速电机以弥补速度过高;

网友C:
增加传动比当然能匹配惯量,不过也往往会降低了系统速度、线性,传动环节若过多更损失了精度、增加了间隙。传动环节的设计应是机电一体的环节,只考虑某一专业难以提高系统性能。

运动控制虽然未必有多高深的理论,但除了理论,也还是需要有些实践经验才能明白吧。

俺没啥经验,一知半解,信口胡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除了理论,也还是需要有些实践经验才能明白吧。俺没啥经验,一知半解,信口胡说了……

1、这里说的“系统惯量JL/传动比(1/α+1)”、电机惯量的倍数α的关系,是指导实践的理论;

2、例如α取值大,意味着电机惯量选的小,在系统惯量中占得比重小,电机惯量对系统加速度的影响小;

楼主:
3、例如α取值小,意味着电机惯量选的大,在系统惯量中占得比重大,电机惯量对系统加速度的影响大,使得系统加速度减小;

楼主:
4、例如α取值大,意味着电机惯量选的小,在系统惯量中占得比重小,电机与负载远离“惯量匹配”;

5、例如α取值小,意味着电机惯量选的大,在系统惯量中占得比重大,电机与负载接近惯量匹配状态

6、例如α取值1,意味着电机惯量等于负载惯量,电机与负载完全惯量匹配!

楼主:
7、想起时正是忘记,你要什么经验,这不是最好的指导你选用电机惯量的知识,这些知识你要是在别的书上能找到,那我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网友C:
这不是选取电机惯量最好的知识。

俺粗粗地翻看过《机床设计手册》,里面对于惯量、刚度等等各方面,在理论与实践上讲得非常清楚。包括传动设备的设计、安装、调试工艺,也都讲得比较清楚。俺觉得,远不是匹配好惯量,就能做好运动控制。惯量匹配,只是最基础的一小小部分,九牛之一毛

网友C:
请老刘头随便找上两本现代版的《机床设计手册》,翻一翻,许多我们自以为“悟”出来的,书本上都有经典的理论诠释。如果老刘头你真找到了,请自行删帖吧。如果告诉你你自己都不主动去找去翻看,那你就继续在这里“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老刘头随便找上两本现代版的《机床设计手册》,……

1、两本现代版的《机床设计手册》,我没时间翻它!

2、我主楼就几行字,只是说惯量匹配的方法,以及惯量匹配与牛顿定律决定的系统加速度的矛盾关系;

3、我把我思考的、想要说的“九牛之一毛”说清楚就行了!

楼主:
4、你觉得我说的少,你可以多说,把书本上都有经典的理论诠释拿出来,我会仔细阅读和学习,如果我的发言有错误我还会纠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7、想起时正是忘记,你要什么经验,这不是最好的指导你选用电机惯量的知识,这些知识你要是在别的书上能找到,那我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引用留痕。谁有闲心替俺找资料上的转动惯量详细描述来

网友C:
算了,找来也没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找来也没用,呵呵

有用,有用,我真的想知道我的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D:
1、α为伺服惯量JM是负载惯量JL的倍数,α增大时系统惯量中伺服惯量JM的比例减小,系统加速度提高;

刘老这个怎么解释?有点没明白!

是不是:α=JM/JL

楼主:
引用 网友D:
1、α为伺服惯量JM是负载惯量JL的倍数,α增大时系统惯量中伺服惯量JM的比例减小,系统加速度提高; 刘老这个怎么解释?有点没明白!是不是:α=JM/JL?

1、电机的惯量×α=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

2、负载惯量是一定的“负载的惯量JL/传动比的平方”;

3、你选用惯量小的伺服电机JM,电机的惯量×α=定值,α的倍数是增大的;

楼主:
4、你选用惯量大的伺服电机JM,电机的惯量×α=定值,α的倍数是减小的;

楼主:
5、你选用惯量JIM小的伺服电机,电机的惯量×α=定值,α的倍数是增大的,系统惯量=负载惯量JL/传动比的平方+电机惯量JM 小,转矩一定,系统加速度大;

楼主:
6、你选用惯量JIM大的伺服电机,电机的惯量×α=定值,α的倍数是取值减小的,系统惯量=负载惯量JL/传动比的平方+电机惯量JM 大,转矩一定,系统加速度小;

楼主:
7、是不是:α=JM/JL?,是α=负载的惯量JL/传动比的平方÷电机的惯量JM  !

楼主:
8、如果传动比=1,α就是负载惯量JL是电机惯量的倍数,α=1,就负载惯量JL与电机惯量JM惯量相等、惯量匹配,这时电机惯量占系统惯量的1/2;

9、惯量匹配,这时电机惯量占系统惯量的1/2,从牛顿定律看是个缺点,加速时电机的转矩有50%作用在电机惯量上,负载动力转矩只有电机转足的1/2!

网友E:
齿轮比只涉及位置环的给定,惯量比匹配失衡涉及伺服的速度环和位置环的稳定性问题。

改变齿轮比能改变控制的稳定性(在客户要求的给定脉冲频率下运行时)?鄙人感觉十分的诧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比只涉及位置环的给定,惯量比匹配失衡涉及伺服的速度环和位置环的稳定性问题。改变齿轮比能改变控制的稳定性(在客户要求的给定脉冲频率下运行时)?鄙人感觉十分的诧异!!

1、“齿轮比”,是电子齿轮比?那应该十分的诧异!!

2、讨论时,没有谁说过“电子齿轮比”啊?所以我也觉得诧异!

楼主:
3、“齿轮比”,是传动比,那我们可以交谈,你把你的质疑描述清楚一点,或者说上述发言那一句不对,有什么错误说出来!

楼主:
4、“改变齿轮比能改变控制的稳定性”,这里说的是改变传动比,可以实现电机与负载的惯量匹配;

5、电机的惯量×α=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当α=1时

     电机的惯量=负载的惯量/传动比的平方

楼主:
6、如果系统惯量匹配,在系统出现不平衡过程中,会表现的相当稳定,反之会有大的冲击!

楼主:
7、kyo2000652 有什么问题,请说出来?!

楼主:
1、大家平时说的惯量比,就是说的α的值

2、惯量比=1,说明系统电机与负载惯量匹配;

3、惯量匹配,系统非平衡态时,冲击、振动少,系统运动平稳;

4、可是惯量比=1,系统惯量匹配,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

1)系统惯量因电机惯量选的大,而系统总惯量也大;

2)这样系统惰性就大,加速度偏小,速度相应慢,要求快速动做难以实现!

3)所以人们总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适合系统的惯量比α;

楼主:
5、如果你的系统要惯量匹配,就选α小一点

6、如果你的系统要惯量匹配,又要速度响应快,那就选惯量大的电机的同时又选额定转矩大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