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低速和高速切换

楼主(2012-12-21):
我想要用VFD-M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在高速和低速两个档位之间切换,准备多段速指令1接高速,频率设置50HZ,多段速指令2接低速,频率设置10HZ,不知道这样接可以吗?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准备明天接上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用,设置参数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我想在第一段频率设定里设置50HZ,第二段频率设定里设置10HZ。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