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编程

楼主(2012-12-21):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台达plc在进行程序编译时,失败。提示是:C40D没有适当的使用I/P。I/P指?如何修改

网友A:
没有跳转对象,找不到目标

网友B:
在那个蓝色方框处写入P即可。仔细研读一下指针P/I的用法。

网友C:
可按楼上所示试一下。

网友D:
就是没有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