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接触式编码器与方向判别器替代

楼主(2012-12-21):
传感器及方向判别器的说明

一、 工作情况

一个正反向旋转的电机带动一个4齿金

属盘转动,一个传感器检测电机的旋转方向,

并把信号送给方向判别器处理。

二、硬件构成

主要有两部分:

1、传感器(日本LINE SEIKIWS-01):

2、方向判别器(日本LINE SEIKIMF-06P):

电气接线图如下(上方红框是传感器,下面是方向判别器):

三、硬件接线分析

从电气接线图可以看到,传感器主要有4根线,两个是电源线(P12N12)、两个是输出线(WS240WS241)。其中电源是12VDC,至于输出是什么类型需要通过示波器确定;方向判别器主要有6根线,和传感器共用的12VDC电源线(1,2)两根,还有两个传感器的输出(4,5),剩下的两个是经过判别器判别后的输出(6,7),至于输出类型是什么也需要通过示波器确定。

四、示波器波形图片分析

在观察波形前首先定义:12号波形为传感器输出;34号波形为方向判别器输出。

正向旋转时的波形:

反向旋转时的波形:

五、波形分析

通过仔细观察波形,可以得出几个关键的信息:

1、  传感器输出的是类似于编码器A\B两相的方波信号;

2、  正向旋转时1号方波滞后2号方波;

3、  方向旋转时1号方波超前2号方波;

4、  方向判别器在转动时候只有一路方波信号输出;

5、  正向旋转时4号方波输出(和2号上升沿同步),3号保持低电平;

6、  方向旋转时3号方波输出(和2号下降沿同步),4号保持低电平;

7、  无论旋转速度多快,3号(或4号)方波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总是20ms

六、总结

如果想要替换掉现场的传感器和方向判别器,要求做到如下:

对于传感器:

1、  安装方式必须是非接触式的;

2、  必须带两路信号输出;

3、  两路信号可以反映转动方向(比如A超前或滞后于B);

对于方向判别器:

1、  有两路输出,但是转动时只有一路有波形输出;

2、  正转和反转输出通道不一样;

3、  输出时高电平持续时间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