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5轴

楼主(2012-12-21):
PLC控制5轴大家介绍一下哪种PLC的配置价格低点

谢谢!

网友A:
这个如果需要价格较低的配置,请选择无锡信捷的,这个品牌最大可以控制10轴,型号是XCM系列的,参见信捷公司下载页面:http://www.xinje.com/download.asp?BigClassName=%CA%D6%B2%E1%CF%C2%D4%D8&SmallClassName=PLC%A3%A8XC%B1%BE%CC%E5/%C0%A9%D5%B9%C4%A3%BF%E9/BD%A3%A9

网友B:
价格低,但比较难用.

网友C:
我的意见是用台达的DVP-10MC多功能运动控制器,支持虚轴功能提高同步精度。

网友D:
你控制5轴,你是要经济还是要可靠,如果要经济,有瑞禾,如果有可能,你可以选大工计控PEC,更好的你用西门子的好了

网友D:
是禾川,不是瑞禾,我搞错了

网友E:
megmeet plc 8轴

网友F:
看你对哪种PLC比较熟悉,我这有欧姆龙PLC型号CP1H,有需要联系我QQ1554565313

网友G(2013-09-09):
和利时PLC不错支持4轴100KHZ脉冲输出,要是5轴的话可以考虑用和利时MCC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