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5轴大家介绍一下哪种PLC的配置价格低点

楼主(2012-12-21):
PLC控制5轴大家介绍一下哪种PLC的配置价格低点

谢谢!

网友A:
三菱的PLC

网友B:
5轴的话  如果是要求比较高(速度和精度)我选择用控制卡,我一般用PMAC的 ,  如果是因为经济的原因用三菱的和欧美的一些也可以,如果还要便宜的话那就采用国产的哦,不过五轴的话 ,有联动插补就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

网友C:
永宏的 价格低廉 性能不错  接线方便

网友D:
用2个PLC通讯就可以了。         经济适用!

网友E:
国产信捷的好像可以。

网友F:
能独立控制4路伺服的只有OMRON的CP1H,CP1L能控制2路,可选一台CP1H一台CP1L。

网友G:
台达的dvP-eh2和松下的fp0r都能控制四轴!台达的还支持两轴间直线和圆弧插补!!!!!!!

网友H(2013-06-21):
信捷的可以控制10轴,可以到信捷网站上看一下

网友I:
看场合看需求,各种选择,没有拘泥

网友J(2018-08-25):
松下CT60  6轴。。。看你需要怎么功能的先,,

网友K:
FP-XH C60T便宜   可以带6轴100KHz  2轴直线圆弧插补

网友L:
除了信捷还有吗?

网友M(2019-03-27):
台达不要用,其他都可以用

网友N(2019-07-10):
胸地,肯定用松下XH-C60T最适合的,自带6轴

网友O:
集成控制器有兴趣了解不?我们合作的公司,是德国的核心技术,在点胶之类的设备上可以做到5轴联动

网友P:
松下XH-C60T最适合的,自带6轴,1500-2000元

网友Q:
2012年已结帖 的帖子还翻出来鞭尸啊!

网友R:
2012年的帖子,还拿出来自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