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net协议通讯配置过程

楼主(2012-12-21):
BACnet

协议概述

BACnet英文全称为:Buliding Automation Control network
BACnet
是专门为建筑的自动控制网络制定的一种数据通信协议;

最初于1995年由美国制冷采暖空调工程师协会(简称ASHRAE)制定。
其最根本的目的:给建筑自动控制系统 实现互操作 提供一种方法。
所谓互操作是指一种能力,可以使 分布的控制系统设备通过相关信息的数字交换,能够协调地工作,从而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BACnet
解决了建筑自控系统中存在的多厂商系统(如HoneywellAirtekSiemenJohnsonAlerton等品牌)和设备不兼容而难以集成的问题,提供了不同建筑自动控制系统实现互操作的方法,有望成为控制网络中的TCP/IP协议。
1月,BACnet成为正式的国际标准(ISO 16484标准)。
BACnet
有以下特点:
 ?
开放性:是美国现行的国家标准和ISO国际标准。
 ?
面向对象:BACnet协议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因此具有可扩展性和可复用性。
?
互操作性:ASHRAEBACnet委员会提出了一种新的描述自动控制系统功能性的方法,称为互操作域(Interoperability Areas,其中规定了5个互操作域,分别是:数据共享、报警和事件管理、时序安排、趋势记录、设备与网络管理。
SymLink
支持目前市场上符合BACnet 的品牌有HoneywellAirtekSiemenJohnsonAlerton等。

准备工作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厂家设备

任意

支持标准的BACnet协议

连接电缆

实际长度

串口通讯为0.5\0.75规格的屏蔽双绞线,长度建议不要超过100米。以太网通讯为带隔离保护的标准网线,长度建议不要超过50米。

Symlink工业智能机

任意型号

设备说明书和点表查看工具

说明书指导设置设备链路地址、波特率等通讯参数。点表查看工具用来查看配置采集点信息,如:BacExplorer

设备连接

?  RS485通讯,远动设备的A端子对应连接SymLinkA端子、远动设备的B端子对应连接SymLinkB端子。

?  以太网通讯,远动设备的网口对应连接到同一网段的SymLink LAN口,如果含多台以太网设备,需要加交换机。

设备配置

参考实际的设备说明书:

a)         定义通讯接口参数。串口定义传输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检验。以太网通讯定义IP地址,TCP端口号。

b)   用厂家提供的测试软件,或者第三方测试软件(BacExplorer等)对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通讯测试,使用BacExplorer调试工具:

运行BacExplorer,点击参数设置,我们可以看到BipMSip2种配置,Bip用以太网通讯,MSip用串口通讯。

点击设备搜索,可以搜索到网络内的所有BacNet设备,点击查看设备对象列表

在某一个对象上可以点击查看对象属性

下图为模拟量输入对象的属性列表,我们要记住这个对象类型和后面那一串数字,在SymLink配置的时候使用

通讯配置

选中工程下的“采集服务”,点右键后在菜单中选择“新建通道”。

在弹出的界面在定义通道名称,点击规约旁边的浏览按钮选择BACnet驱动。

在左侧的分类中选择智能楼宇下的BACnet(客户端),点确定按钮完成。

定义端口信息如图,定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内容

解释

端口类型

选择虚拟通道,因为驱动自己内部控制BACnet链路。

BACnet协议

选择bip或者msip

通讯口

Bip方式:通讯口0-3分别代表SymLinkLAN1-LAN4的网口。MSip方式:通讯口0-3分别代表SymLinkCOM1-COM4串口。

其他参数

一般用默认值。

通道的配置只是完成了协议选择及通讯的接口参数。还需要在通道下创建连接的设备及设备参数后才算完成与具体设备的通讯配置。

选中新建的通道,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在选择“新建设备”

在设备配置面板中定义设备名称和描述,设备地址填写对应的远动设备的链路地址。

1.1.6. 数据连接

完成BACnet设备和通道的通讯配置后,并未采集到设备中具体的数据。如要对设备的数据进行逐个的采集,需要在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中创建一个一个的IO点,并配置正确的IO连接参数。

在左侧导航中选择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后,右侧视图为IO点的列表视图。默认没有任何IO采集点。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在选择创建IO点。

弹出新建采集点对话框:

点击连接线右侧的浏览按钮,即可进入到具体的协议配置参数。

连接项说明

对象类别

参考上述调试工具,配置采集点类型。

对象序号

参考上述调试工具,配置采集点序号(上述调试工具中标识的数字)。

网友A:
SymLink工业智能机交流QQ群:110796992

网友B(2019-07-0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