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通讯配置过程

楼主(2012-12-21):
SNMP

协议概述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的前身是简单网关监控协议(SGMP),用来对通信线路进行管理。随后,人们对SGMP进行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加入了符合Internet定义的SMIMIB:体系结构,改进后的协议就是著名的SNMPSNMP的目标是管理互联网Internet上众多厂家生产的软硬件平台,因此SNMPInternet标准网络管理框架的影响也很大。现在SNMP已经出到第三个版本的协议,其功能较以前已经大大地加强和改进了。

SNMP
信息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管理信息库,由网络管理协议访问的管理对象数据库,它包括SNMP可以通过网络设备的SNMP管理代理进行设置的变量。SMIStructure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管理信息结构,用于定义通过网络管理协议可访问的对象的规则。SMI定义在MIB中使用的数据类型及网络资源在MIB中的名称或表示。
使用SNMP进行网络管理需要下面几个重要部分:管理基站,管理代理,管理信息库和网络管理工具。管理基站通常是一个独立的设备,它用作网络管理者进行网络管理的用户接口。基站上必须装备有管理软件,管理员可以使用的用户接口和从MIB取得信息的数据库,同时为了进行网络管理它应该具备将管理命令发出基站的能力。
管理代理是一种网络设备,如主机,网桥,路由器和集线器等,这些设备都必须能够接收管理基站发来的信息,它们的状态也必须可以由管理基站监视。管理代理响应基站的请求进行相应的操作,也可以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向基站发送信息。
MIB
是对象的集合,它代表网络中可以管理的资源和设备。每个对象基本上是一个数据变量,它代表被管理的对象的一方面的信息。
最后一个方面是管理协议,也就是SNMPSNMP的基本功能是:取得,设置和接收代理发送的意外信息。取得指的是基站发送请求,代理根据这个请求回送相应的数据,设置是基站设置管理对象(也就是代理)的值,接收收代理发送的意外信息是指代理可以在基站未请求的状态下向基站报告发生的意外情况。

准备工作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厂家设备

任意

支持SNMP通讯协议的网管设备。

网络连接

SNMP的网络条件,一般为企业局域网。

Symlink工业智能机

任意型号

厂家提供Mib配置信息文件和 SNMP调试软件

用调试软件通过Mib文件查看SNMP管理数据信息。

设备连接

?  以太网通讯,调度和对应的SymLink应该在同一个网络内,一般需要加交换机。

设备配置

参考实际的设备说明书:

a)         定义通讯接口参数。一般为IP地址,TCP端口号。

b)         用厂家提供的测试软件,或者第三方测试软件(ManageEngine MibBrowser等)对系统进行通讯测试。

运行ManageEngine MibBrowser

选择厂家提供的MIB文件

展开MIB信息树

每一个采集点的信息,信息树展开后,叶子是绿色的为正常信息点。信息栏ObjectID是通讯的关键,需要在SymLink中使用

通讯配置

选中工程下的“采集服务”,点右键后在菜单中选择“新建通道”。

在弹出的界面在定义通道名称,点击规约旁边的浏览按钮选择SNMP驱动。

在左侧的分类中选择国标下的SNMP,点确定按钮完成。

定义端口信息,SNMP采用以太网UDP通讯,在下方的端口参数中定义IP地址和端口,端口默认161,定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通道的配置只是完成了协议选择及通讯的接口参数。还需要在通道下创建连接的设备及设备参数后才算完成与具体设备的通讯配置。

选中新建的通道,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在选择“新建设备”

在设备配置面板中定义设备名称和描述,设备地址填写对应的调度系统设定的链路地址。

规约参数:

版本号(需要根据设备的协议版本设定,一共有123几个版本)

查询方式(支持两种通讯方式,Get是同步获取方式,Trap是异步传输方式)

1.1.1.1. 数据连接

完成SNMP设备和通道的通讯配置后,并未采集到设备中具体的数据。如要对设备的数据进行逐个的采集,需要在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中创建一个一个的IO点,并配置正确的IO连接参数。

在左侧导航中选择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后,右侧视图为IO点的列表视图。默认没有任何IO采集点。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在选择创建IO点。

弹出新建采集点对话框:

点击连接线右侧的浏览按钮,即可进入到具体的协议配置参数。

连接项说明

装载MIB

点击装载厂家设备的MIB文件,浏览信息树。

OID

每一个采集点需要配置一个唯一的OID,支持手动填写。

楼主:
SymLink工业智能QQ交流群:110796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