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T645 07版本通讯过程解析和配置

楼主(2012-12-21):
DLT645 07版本)

协议概述

DLT645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系统传输多采用串口通讯。适用于本地系统中多功能电能表的费率装置与手持单元(HHU)或其它数据终端设备进行点对点的或一主多从的数据交换方式,规定了它们之间的物理连接、通信链路及应用技术规范。

07版比97版增加了不少功能项,也有一定的区分,最明显的区别是信息地址从2个字节变成4个字节长度。具体协议信息,可以参考相关发行文档,我们用SymLink对其通讯过程作简单的介绍:

主站发送

68 01 00 00 00 00 00 68 11 04 33 33 3D 33 BC 16

01 00 00 00 00 00 为电表物理地址,这里的物理地址实际是:000000000001

从站发送

68 01 00 00 00 00 00 68 91 08 33 33 3D 33 33 33 33 33 0C 16

01 00 00 00 00 00 为从站返回的物理地址,和发送的一致

33 33 3D 33 33 33 33 33 代表电度数据,计算的时候每一个数据会减33H

通过通讯报文分析,可以很快的掌握协议通讯的基本信息,通讯过程采取问答式传输,主站询问指令包含电表的物理地址和电度信息地址,从站根据询问进行应答。

上面协议里面需要设置的一个参数为链路地址,一般在电表的前面板上能找到一个较长的数字就是,不足12个长度的,规定前面补A或者0

准备工作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DLT645电表

任意

支持标准的07645协议。

连接电缆

实际长度

串口通讯为0.5\0.75规格的屏蔽双绞线,长度建议不要超过100米。以太网通讯为带隔离保护的标准网线,长度建议不要超过50米。

Symlink工业智能机

任意型号

电表物理地址说明

一般在前面板获取。

 设备连接

?  RS485通讯,远动设备的A端子对应连接SymLinkA端子、远动设备的B端子对应连接SymLinkB端子。

?  以太网通讯,远动设备的网口对应连接到同一网段的SymLink LAN口,如果含多台以太网设备,需要加交换机。

设备配置

参考实际的设备说明书:

a)         定义通讯接口参数。串口定义传输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检验。默认一般为24008、偶、1

b)         定义设备物理地址,一般为前面板查看。

c)         用厂家提供的测试软件,或者串口调试工具对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通讯配置

选中工程下的“采集服务”,点右键后在菜单中选择“新建通道”。

在弹出的界面在定义通道名称,点击规约旁边的浏览按钮选择DL_DLT645驱动。

在左侧的分类中选择国标下的DL_DLT645 07版,点确定按钮完成。

定义端口信息,645多采用串口通讯,在下方的端口参数中定义串口参数,定义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

通道的配置只是完成了协议选择及通讯的接口参数。还需要在通道下创建连接的设备及设备参数后才算完成与具体设备的通讯配置。

选中新建的通道,点击右键,在右键菜单在选择“新建设备”

在设备配置面板中定义设备名称和描述,设备地址填写对应的调度系统设定的链路地址。

规约参数:

物理地址(填写电表前面板的物理地址,一般为12个长度,不足12个长度的前面补A或者0

其他(一般默认就可以)

1.1.1.5. 数据连接

完成645电表和通道的通讯配置后,并未采集到设备中具体的数据。如要对设备的数据进行逐个的采集,需要在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中创建一个一个的IO点,并配置正确的IO连接参数。

在左侧导航中选择采集服务中的通道下的设备后,右侧视图为IO点的列表视图。默认没有任何IO采集点。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在选择创建IO点。

弹出新建采集点对话框:

点击连接线右侧的浏览按钮,即可进入到具体的协议配置参数。

连接项说明

数据标识

参考协议点表,电度数据的协议标识。

数据格式

参考协议点表,该数据所在标识的数据格式。

数据偏置

如果支持一次读多个数据,则代表从同一个开始地址的多个偏移数据。

附一般采集点的地址项:

正向有功,数据标识填00010000,数据格式XXXXXX.XX,偏移填0

反向有功,数据标识填00020000,数据格式XXXXXX.XX,偏移填0

正向视在,数据标识填00090000,数据格式XXXXXX.XX,偏移填0

反向视在,数据标识填000A0000,数据格式XXXXXX.XX,偏移填0

楼主:
SymLink工业智能通讯QQ交流群:110796992

网友A(2015-06-21):
这程序从哪下载?谢谢

网友B(2016-07-28):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挺好的

网友C(2022-10-28):
很想问下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