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14根线、5根线、4根线的区别

楼主(2012-12-21):
谁能给讲讲伺服电机编码器线14根线、5根线、4根线的区别?

1、14根线的分别是A+/A- 、B+/B- 、Z+/Z- 、U+/U- 、V+/V- 、W+/W- 、加两根电源线;5根线的分别是A/B/Z,加两根电源线;4根线的分别是两根电源线和两根通讯线。

2、4根线的比14根线的节省线缆,处理速度快。

请高手继续补充,他们分别有哪些不同,5根线、4根线都有什么优点。谢谢!

网友A:
14根的是增量多线式的编码器电缆,包含差分传输的正交编码、电机零点、扇区霍尔信号和电源;

5根的是增量省线式的编码器电缆,包含共地传输的正交编码、电机零点和电源线,扇区霍尔信号与ABZ共用,上电时短时被UVW占用;

4根的是串行编码器电缆,它采用通讯协议的方式来传输电机编码信息,有差分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编码信息又分成绝对式和增量式,有可能是未来比较流行的方式。

14根程序处理简单,抗干扰能力差,电缆贵;

5根程序处理稍差,启动时要控制编码器电源,电缆芯数比多线式少;

4根需要更复杂的程序处理,要根据协议处理,抗干扰能力最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根的是增量多线式的编码器电缆,包含差分传输的正交编码、电机零点、扇区霍尔信号和电源;5根的是增量省线式的编码器电缆,包含共地传输的正交编码、电机零点和电源线,扇区霍尔信号与ABZ共用,上电时短时被UVW占用;4根的是串行编码器电缆,它采用通讯协议的方式来传输电机编码信息,有差分的数据线和电源线,编码信息又分成绝对式和增量式,有可能是未来比较流行的方式。14根程序处理简单,抗干扰能力差,电缆贵;5根程序处理稍差,启动时要控制编码器电源,电缆芯数比多线式少;4根需要更复杂的程序处理,要根据协议处理,抗干扰能力最强。

好的 顶了

网友C:
爱德利伺服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14线的是标准的伺服电机的,一般伺服驱动器都支持,,U/V/W来知道,转子扇区大概位置,方便启动电流相序,A,B做速度和转向计算使用,Z用于寻找电机零位,计算电角度零位;而5线的感觉一般做位置反馈使用比较多,这种不是差分传输,便于与PLC等设备接线,支持A,B计算速度和方向,同时,Z信号可以做精确定位。通讯的目前为一些大品牌伺服所特有,一般和该家驱动器配套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的解答!在此谢过了!

网友E(2016-12-01):
14的是IO控制线,5根是编码器线,4根动力电源

网友E:
一楼正解,不过现在新款伺服,编码器都不会用到14芯,就最多到6芯,当然你所谓14芯会不会是控制线或者I/O控制线

网友F(2017-05-21):
线颜色,怎么接呢,14线的。

网友G(2017-12-26):
四根线的编码器精度是多少呢,型号是GTS06-0c-RA600-2M,求教

网友H(2018-02-21):
4线的都是走通讯了

网友I(2024-10-14):
你好,你知道哪家的驱动器是五线的吗?伺服驱动器和闭环步进都可以

  • 刘岩利

    工业品应该没有吧,这种规格传输的信号传输中要么太容易被干扰了(TTL规格),或者信号频率太低(高压规格)。

网友:
  • 一叶殇秋

    回复 @刘岩利: 我再淘宝上买了一个无线编码器的闭环步进电机,也不知道哪家的,想找个驱动器能用上

网友:
  • 刘岩利

    回复 @一叶殇秋: 如果有差分编码器接口的驱动器应该也能用的,只要有接口的电气结构,多接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