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使用INTOUCH遇到的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21):
最近在使用INTOUCH时遇上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哪位大师指教一下,万分感激

我厂的设备是施耐德的PLC,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通过OPCLink进行连接(该PLC程序及INTOUCH程序均已使用多年,无任何异常情况),这次更换新工控机,所以将重新安装了XP的系统及INTOUCH及相关软件,在运行中遇上一个奇怪的问题

INTOUCH和现场PLC的模拟量数据传输是正常的,但是在对设备进行操作时,发生以下奇怪的现象:

例如对电机1A,操作步骤如下(设备的启动和停止均是通过INTOUCH对现场PLC程序的对应变量赋值1,因为 PLC程序中启动变量为常开点,停止变量为常闭点)

在上位机上通过INTOUCH点击1A电机的启动(正常启动)--停止(正常停止)--再次点击启动(无动作)--通过施耐德编程软件PL7(也是安装在上位机上)远程强制启动(正常启动)---通过INTOUCH来停止(正常停止)----重新启动INTOUCH后又出现同样情况,也就是想对现场的任何一个设备进行第二次操作都需将   INTOUCH重新启动一次,非常古怪,为啥同样是对现场PLC的开关量赋值,也都是赋值1,一个只能赋值一次,另一个却可以随时赋值呢。

网友A:
   不会INTOUCH 的飘过,也不会这样吧,通讯正常的话怎么会控制相反??

你更换工控机是不是 GHOST 备份还原原来工控机的 系统 程序呀 ?

楼主:
本来想用原GHST备份的,但是不晓得是啥冲突,把旧电脑的硬盘GHOST到新电脑后,新电脑XP一启动就蓝屏,很郁闷的,所以重新安装了INTOUCH(不晓得是不是版本问题,因为原工程是8.0版的,我手上有的是9.5版的,后来又找了一个8.02版的还是不行)及相应的OPCLink等程序。

控制并没有相反,我也会用一些INTOUCH,我的INTOUCH控制系统中对现场PLC程序的对应变量(启动或停止)都是赋值1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启动这个1只能赋值一次,而停止这个1却可以一直赋值(因为我在通过上位机的PL7软件对现场启动变量强制赋值1,让设备启动,然后再用INTOUCH界面上的停止按钮停掉设备,停止按钮也是对一个常开点的变量赋值1的啊)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
请问哪位大师能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2-08):
是不是有某个PLC始终在对这个变量进行复位,造成intouch置位立刻就被复位了

网友C(2018-06-07):
搞不明白了

网友D(2019-02-25):
通讯设置不对  你这样说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不对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  就清楚了

网友E(2019-07-26):
你最好在上位做一个测试点,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最好发一下上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