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艾默生变频小故障

楼主(2012-12-22):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艾默生变频器显示P.0FF,无法启动,可以设置参数,什么意思呢?求教高手、老鸟
品牌:EV2000

网友:
楼主呀,你的变频器是 哪个系列的呀 ??艾默生变频器有好多品牌的说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楼主呀,你的变频器是 哪个系列的呀 ??艾默生变频器有好多品牌的说
内容的回复:
布好意思,高手。

网友A:
主板没有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或电压太低

楼主:
对:人在社会上飘关于
主板没有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或电压太低
内容的回复:
这没有问题

网友A:
我曾碰到过EV200030KW的驱动板电容爆报P.OFF

网友B:
应该就是直流检测电压低

网友:
直流电压低的话,检查下充电接触器及充电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你测量过直流母线电压没问题的话,就是直流电压的采样后处理的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对:
江湖走走
-
-原创军团
关于
直流电压低的话,检查下充电接触器及充电电阻是不是不正常;你测量过直流母线电压没问题的话,就是直流电压的采样后处理的电路出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高手好多啊,问题锁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