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为什么莫名跳闸(不是个例)

楼主(2012-12-22):
我有一批冷藏立柜,当压缩机启动时,漏电保护开关偶尔会跳闸,但不是每次启动都跳闸,检测启动电流,没有问题,启动后冷柜运行正常,漏保从来不跳,把漏保换成同电流的空开,空开也不跳,所以问题出在漏电这一块,但是每台冷柜都电捡合格,泄漏电流未超标,漏保为什么有时候会跳掉,是压缩机启动时存在电磁干扰漏保误动作吗?

网友A:
1, 有可能是电磁干扰

2,你的压缩机是二相还是三相电工作, RCD 有零线过不?

3,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及系数是不是太小

网友B:
     启动后冷柜运行正常,漏保从来不跳,把漏保换成同电流的空开,空开也不跳,问题就出在压缩机启动一瞬间。

有两原因:

1.漏电保护开关抗干扰性能较差,启动时产生电磁干扰信号使漏保动作。

2.也可能是启动电流过大,超过漏保动作电流临界值而跳闸而你检测电流的表计有误,没有正确反应启动电流值。

网友C:
1:不是任何电器都适合装漏电保护。

2:漏电的防护还可以采用良好的接地。

3:装漏电保护适当提高最大漏电流等级。

网友D:
供电的是三相五线吗?也就是说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吗??一般零地共线的话漏保会跳,

网友E:
换个75MA的试试

网友F:
压缩机电机是电容式单相的,启动时有断漏保开关现象,原因在于这个电容,启动时大电容充电会有造成瞬时相、零线不平衡现象而经常引起跳闸。改善这个问题将漏保额定漏电流的级别提高。复合式断路器带漏保的还要注意开关额定过载电流,有时额定电流小了开关经受不住启动电流同样会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