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的連續動作怎麼做

楼主(2012-12-22):
我現在用FX3U的PLC帶XY兩個軸,正常是X軸動作後再Y軸動,Y軸動作完成後,再動X軸,就是循環動作,但是現在是兩個軸切換的時候中間會有一個停下來的動作,讓人感覺很僵硬,請問一下,可以做到兩個軸的連動嗎,怎樣做?要用哪些指令呀,請教了......

网友A:
这个估计用此款PLC是解决不了的. QQ: 57577105

楼主:
可以給我一個建議嗎,或者方法,非常感謝!

网友B:
得看你对中间的停顿时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如果要求不高就这样了,也可以试一下把加减速的时间改变一下,那样有可能会看起来好一点点,如果你想要在X轴将停未停时Y轴动作,如果两轴没干涉还可以试一下,有干涉应该比较麻烦,可能你这个配置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