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或感应器可以检测出电路板上是否涂上了胶水?

楼主(2012-12-22):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什么传感器或感应器可以检测出电路板上是否涂上了胶水?如下图所示,在电路板上涂胶机器会给电路板自动涂上胶水,但是我们需要检测出胶水是否已经成功涂上去了,在生产流程的固定轨道中,每一块电路板板移动过来之后,有什么传感器或感应器能够检测得到板上是否有胶?然后输出一个型号出来。请各位工控大侠指教!谢谢!

实物图片

网友A:
光纤放大器应该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B:
用直接的方法比较简单,就是用两个圆形顶针 顶在本来短路的两个点上,如果涂了三防漆,应该会绝缘 不通,如果没有图肯定会导通的

如果使用间接的方法,你可以使用检测厚度 等方法

网友C:
由照片看来,可以采用CCD相机的影像系统来检测,虽然价格较高,但检测区域较大。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朋友,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请各位工控同仁畅所欲谈!

网友D(2013-03-29):
称重法,,微量称重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