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高手!西门子矢量控制书本型变频器6SE70参数设置?

楼主(2012-12-22):
电机强冷风扇的接触器当变频器运行时接触器吸合,想把这个接触器的常开点当运行信号取回到变频器,当变频器检测不到接触器运行信号时变频器会停,防止电机风扇没运行电机还在运行。变频器X101端子排接1和7端子,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才能实现以上功能?说明书看不懂啊、、、请高手帮忙。。。。西门子矢量控制书本型变频器6SE70

网友A:
可以把风机的接触器触点串进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里,当然风机的启停就就要外部控制了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可以把风机的接触器触点串进给变频器的启动信号里,当然风机的启停就就要外部控制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是变频开关量输出驱动风扇接触器的,变频器是profibus网络控制启停的

网友B:
可参考正反转的例程,571 572 580 581 551 401 402这些参数吧,具体我也不会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可参考正反转的例程,571 572 580 581 551 401 402这些参数吧,具体我也不会 内容的回复:

谢谢!这几部参数还是没看懂啊、、、

网友C:
对:xiechengfu关于回复内容: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可参考正反转的例程,571 572 580 581 551 401 402这些参数吧,具体我也不会 内容的回复:谢谢!这几部参数还是没看懂啊、、、 内容的回复:
在PLC程序里面把接触器的开点信号加到变频器起动条件里面/

楼主:
对:yangzongxing233关于回复内容:对:xiechengfu关于回复内容: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可参考正反转的例程,571 572 580 581 551 401 402这些参数吧,具体我也不会 内容的回复:谢谢!这几部参数还是没看懂啊、、、 内容的回复:在PLC程序里面把接触器的开点信号加到变频器起动条件里面/内容的回复:

ET200箱模块没点位了

网友D:
     你这个接法,是选择了DI5通道作为输入信号!然后就需要设定B0018的参数了;然后设定P366=4,设定P590=B0018;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看了看手册,这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的蛋痛,只能帮你到这了,自己试试吧!

    补充点:看了这个说明书,我很庆幸我一直么有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来使用,否则那不是一般的累!怀疑是西门子故意弄这么复杂的参数设置---让大多数用户难以设置正确参数,以保证西门子工程公司有业务接?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还是选国产的吧,参数设置中文菜单,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接法,是选择了DI5通道作为输入信号!然后就需要设定B0018的参数了;然后设定P366=4,设定P590=B0018;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看了看手册,这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的蛋痛,只能帮你到这了,自己试试吧!    补充点:看了这个说明书,我很庆幸我一直么有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来使用,否则那不是一般的累!怀疑是西门子故意弄这么复杂的参数设置---让大多数用户难以设置正确参数,以保证西门子工程公司有业务接?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还是选国产的吧,参数设置中文菜单,简单多了

谢谢、、、我也是看不懂那说明书、、、

网友C:
对:xiechengfu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你这个接法,是选择了DI5通道作为输入信号!然后就需要设定B0018的参数了;然后设定P366=4,设定P590=B0018;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看了看手册,这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的蛋痛,只能帮你到这了,自己试试吧!    补充点:看了这个说明书,我很庆幸我一直么有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来使用,否则那不是一般的累!怀疑是西门子故意弄这么复杂的参数设置---让大多数用户难以设置正确参数,以保证西门子工程公司有业务接?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还是选国产的吧,参数设置中文菜单,简单多了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也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这个很难实现:你接触器是变频器输出驱动,,..而接触器如果不吸合变频器就不能启动.这不死循环嘛哈哈

楼主:
对:yangzongxing233关于回复内容:对:xiechengfu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你这个接法,是选择了DI5通道作为输入信号!然后就需要设定B0018的参数了;然后设定P366=4,设定P590=B0018;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看了看手册,这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的蛋痛,只能帮你到这了,自己试试吧!    补充点:看了这个说明书,我很庆幸我一直么有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来使用,否则那不是一般的累!怀疑是西门子故意弄这么复杂的参数设置---让大多数用户难以设置正确参数,以保证西门子工程公司有业务接?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还是选国产的吧,参数设置中文菜单,简单多了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也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内容的回复:额.....P366是恢复工厂设置用的参数..一般不要改.楼上的提到P590使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知道你变频器端子其个DI通道有没有接线.如果没有接那么可以这样.把P554.02=10或12或14或16其中一个(前提是你这几个端子没有接线),P590=19就可以了(因为你选择开点进变频器端子,P590高电平有效:选择第二组BICO,所以信号取反.如果用闭点P590=18)可以试试.内容的回复:

其他端子只用了2和4做DO用来驱动风扇接触器、、、

网友C:
还是别试了,,我刚提的那个方法有BUG.停了就起不了...因为风机接触器掉电后,信号不来.变频器就选择第二组参数组.一直008状态..是我考虑不周,抱歉/

楼主:
对:yangzongxing233关于还是别试了,,我刚提的那个方法有BUG.停了就起不了...因为风机接触器掉电后,信号不来.变频器就选择第二组参数组.一直008状态..是我考虑不周,抱歉/ 内容的回复:哦,谢谢!没关系,我之前试过了,如果590=18的话,只能用来做急停按钮,一直在常闭状态下才能满足运行的条件的,如果断开变频器就一直在P0008状态显示一个外部报警故障

楼主:
对:yangzongxing233关于回复内容:对:xiechengfu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你这个接法,是选择了DI5通道作为输入信号!然后就需要设定B0018的参数了;然后设定P366=4,设定P590=B0018;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看了看手册,这西门子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的蛋痛,只能帮你到这了,自己试试吧!    补充点:看了这个说明书,我很庆幸我一直么有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来使用,否则那不是一般的累!怀疑是西门子故意弄这么复杂的参数设置---让大多数用户难以设置正确参数,以保证西门子工程公司有业务接?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还是选国产的吧,参数设置中文菜单,简单多了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也是看不懂那说明书、、、内容的回复:我觉得这个很难实现:你接触器是变频器输出驱动,,..而接触器如果不吸合变频器就不能启动.这不死循环嘛哈哈 内容的回复:用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可以实现这种做法。

网友C:
今天来公司试了试……可以实现了用自由功能块具体方法是:P554=601,

U221.01=3100,U221.02=641;

U222.01=530,U222.02=19;

U251=602;

U293=3100,U294=3(这个是检测风扇的时间可以改,3为3S),U295=0;

U950.78=8,U950.79=4,U950.95=2,U951.08=6.这样就是变频器启动后3秒如果风扇接触器信号没来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