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初学者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12-22):
本人初接触MCGS,很多事情都不是很了解。现在我手头上有一个西门子CPU 224XP,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一根USB转232数据线,和程序一根PLC数据通讯线。用的是通用版的MCGS组态软件6.2版,我想问问,该如何通讯?如何设置设备属性及通道。或者哪位好心人给个可以运行的案例,让本人熟悉个大概思路!不胜感激。。。lvweisuo@126.com是我的邮箱!

网友A:
1  不知道你的温湿传感器是否带有通讯功能,所以不能提供通讯方式

2  组态软件和pic通讯可采用西门子标准的串口pc/ppi电缆,或者通过rs232/485转接器连接(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可通过usb/rs232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温湿传感器是否带有通讯功能,所以不能提供通讯方式2  组态软件和pic通讯可采用西门子标准的串口pc/ppi电缆,或者通过rs232/485转接器连接(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可通过usb/rs232先转

我现在用的是笔记本,通过USB/RS232先转的。温湿度传感器没有通讯功能,就是西门子的QFM9160。

网友C:
为什么不先看官方的教程?还有楼主对PLC、传感器等了解到何种程度?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为什么不先看官方的教程?还有楼主对PLC、传感器等了解到何种程度? 内容的回复:

这位兄弟,为啥你这么肯定我没看官方教程呐?对于PLC、传感器了解不是很透彻,没能够把那些全部拆了分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