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12-12-22):
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个数值输入按钮,现在我想做个密码验证,就是只有通过密码才能设置这个参数,请问如何做啊?谢谢

网友A:
  单独的密码 验证倒是不太清楚这个,但是可做一个权限管理,也就是管理员与所有用户 操作,不同人员使用时输入各自的密码

网友B:
看看这个如何

楼主:
谢谢了,好像不大行吧,我就是想设置一个密码保护,不是谁都可以修改这个参数,仅此而已,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那就用用户权限管理吧    先在用户管理中设置不同的管理权限的用户,然后再构件属性中设置相应的权限

网友C(2014-11-17):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用户权限管理吧    先在用户管理中设置不同的管...

我在用户窗口中用!changepassword()函数修改密码,为什么触摸屏断电后,这个修改的密码不能保存?重新启动触摸屏后只能输入 初始密码才能登录吗?

网友D:
对: caojie0723----王者之师  http://bbs.gongkong.com/Det... 内容的值得学习

网友E(2018-04-23):
 caojie0723的方法最简单,只要在构件属性中设置相应的权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