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谈谈RTU/PLC外观-第52期(已结束)

楼主(2012-12-22):
讨论主题:

作为工控人,总会接触各种控制器、不论是DCSPLCRTU,每个品牌控制器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体化、分立模块化、导轨安装、支架安装等等。请谈谈您对这些控制器外观的一些看法,或者他们的各自的特点

欢迎各位朋友参与!!!欢迎原创观点,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100MP(相当于1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优先考虑获奖次数少于3次的ID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远程控制终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RTU产品链,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基于RTU技术,安控科技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等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此外,安控科技还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安控科技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3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成立于1998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安控科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建立了一支以高级工程师和专业研究生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打造了一支经过市场历练的高效经营团队,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安控科技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已经拥有了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覆盖了所提供的所有自动化产品和控制系统。安控科技的研发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北京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部分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商务部出口研发资金项目,受到政府嘉奖与资助。

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北京市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第一批信用企业,安控科技在国内同行业中较早的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系统集成、建筑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等各类资质。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协作、严谨、勤奋、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级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yqshichang@echocontrol.com

网友A:
我目前使用过国产的和利时plc     分立模块化   导轨安装   很是方便   要更换哪个模块  直接插拔即可

其他品牌的PLC 如欧姆龙  CP1H  CPM1A  CPM2A   一体化    用的还行

三菱  松下  西门子等

网友B:
    我们这只用过三菱和西门子的可编程控制器,欧姆龙的以前电梯上用过,也已升级改造了。西门子S7-200是整体式结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结构紧凑允许多个扩展模块。S7--300是模块化的中小型PLC,导轨式安装,其中导轨是特制不锈钢异型板,有不同长度,可根据需要选择。S7-300机架上最多可放置8个I/O模块。可以扩展1-3个机架。三菱PLC也是整体是的结构,可固定在导轨上,也可螺钉固定。三菱有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分,基本单元只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没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单元可以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也可以是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我们所接触的欧姆龙是老式的整体式结构,螺钉固定。

网友C:
我们使用的PLC前期主要以三菱的为主,三菱的PLC主要是一体化的,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它可以扩展,整体结构还可以,不占多大的空间,结构比较紧凑,特别适合小型的工长和控制要求不高的场所,但他的通讯和联网不太近人意。

后来我们改造的设备逐渐使用西门子产品,比如S7-200、S7-300,它通过背板,导轨安装,可以选择不同的长度,并可以宽展机架。主要是他的通讯,联网是三菱不能比的,所以我们的设备逐渐把三菱淘汰,用西门子的产品。

至于其,他品牌的PLC我们也用过,比如欧姆龙、台大等外观大同小异,主要还是他们的性能和安全系数。

网友D:
进来站位哦!!!!!!!!!!!!!

网友E:
本次擂台所说的外观,应该是包括了基于功能性能的外观,还有包括外形的概念.

功能的性能的外观无非是指扩展性、安装的便利性等等而言.究这个而言,安控的RTU产品

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在接线的便利性方面走的是快速弹簧端子.但这种方式本身在IP防护上可能存在不足的.相比端子台式的接线方式,这种方式的布线方面显的更加拥挤. 在某些场合可能会存在应用不足.

再者,无论是元器件本身还是产品本身.整个业界越来越重视的外形设计也可以充分体现出一个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 譬如说PLC,目前大部分的PLC才灰白色设计,也有部分才用黑色. 这个只是颜色方面的差别.如果一个产品外形本身是由具体的东西抽象出来,再实体话到产品上,这样就是一个概念.

看目前国产品牌,外观上还得下功夫.当然,因为基础工业方面的问题,这一点也是需要时间才可以改变的.如果PLC外壳的拨模倒角问题,相对国外产品而言,国内的还做不到足够的小.足够的精致/ 外在与内在同样重要. 这不仅仅是眼球效应.并且这方面的成本不低,既然国外品牌在这方面很重视,我们的民族品牌也必须重视的.

安控的几款产品,有仔细看过,本身看起来像个裸机,并且LOGO很大, 这个大但却不能形成大气之大,希望安控能在这方面加油. 并且在整体上,看上去不具有独特性.如果放在一大堆品牌中,LOGO给磨掉,可能并不能马上认出这个是安控的.可能也不能马上识别出这个是RTU.

国家的十二五计划中,其实已经很明确的说出来,要支持民族品牌,但这个支持不仅仅是立足于内需,一个品牌要放眼业内业外,也要放眼于国外的品牌.当你成为一个强大品牌的时候,如果无视对手,可能的结果是被对手吃掉.希望安控这个品牌越做越好.

网友F:
      一体化的特点具有特定的应用群体,相对于分立模块化来说,在紧凑性上会比分立的好;而分立化呢,可以形成多种组合,会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但会形成一定的管理成本.导轨安装不可避免的会在震动方面产生影响,支架安装同样也会有此缺陷. 螺丝安装呢,拆卸比较麻烦. 像笔记本外壳的那种螺丝安装比较方便. 当然各品牌厂家都在做兼顾设计,现在导轨安装,支架安装,螺丝安装,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多种安装方式.

      对于比较大的DCS系统来手,像ABB的DCS系列都一色的采用了柜式系统,其实这样做也有弊端,就是散热成了问题.于是,就为每台设备配备了空调.相对来说,比较娇贵.

      对于比较狭窄范围的应用,不需要太多扩展的场合还是用一体话的比较好,而后期扩展性要求比较多的应用还是分立模块化比较好.

网友G:
Super32控制器及端子等附件成套在一个450*400*150的一个防爆机柜内,外面安装500*450*200的防护箱。现场温度、压力、液位、气体流量等一次仪表信号通过4-20mA信号采集到控制器中进行工程值转换等相关运算。其中测量液体的流量计选用了Micro Motion的质量流量计来实现对产液量的计量,质量流量计具有RS485通讯接口,以ModubRTU协议将质量流量计内的多个关键参数采集到Super32控制器中,RTU内部的数据再以RS485接口,ModbusRTU协议将整个计量分离器的数据上传至中控室的DCS系统。

RTU外观图

网友H:
楼上这个图,看起来档次不够高啊

网友I:
这是咋们公司的RTU,需要装手机卡,走流量,传输数据到工作室的计算机,没有距离限制,只要有网络信号;

直接数据发到服务器;软件接受,很方便;

一下是一个组网:传输水位,雨量等;广泛应用;

上传一张设备安装调试的图片

网友J:
准备参与,希望能拿小奖yi?fen

网友K:
偶认为外观不重要,重要的是性能,只要把各种控制器或卡件的外壳拆除,就会发现机会所有的控制器都是平面电路板的性质,也就是内部都是大同小异的印刷电路板,外表形状不同而已,也就是外观在华美也只是感官享受,而对于工业控制来说我们观众的是其本身性能而不是花里胡哨的外壳,所以偶认为选择控制器外观要考虑但绝不是首要重点考虑的对象,也可是说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对于外壳越大的电子产品,通常的内部电路板越大,也就是集成度相对来所要差点,所以通过外观也能反映出电子产品的集成度和复杂程度,同时也能够体现了电子产品的功耗大小。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对于性能一样的产品,弄个漂亮的外表的确使人赏心悦目,但对于理性的工控人来说内涵才是核心,因此在选有产品时我们是要看内心在看外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偶认为外观不重要,重要的是性能,只要把各种控制器或卡件的外壳拆除,就会发现机会所有的控制器都是平面电路板的性质,也就是内部都是大同小异的印刷电路板,外表形状不同而已,也就是外观在华美也只是感官享受,而对于工业控制来说我们观众的是其本身性能而不是花里胡哨的外壳,所以偶认为选择控制器外观要考虑但绝不是首要重点考虑的对象,也可是说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对于外壳越大的电子产品,通常的内部电路板越大,也就是集成度相对来所要差点,所以通过外观也能反映出电子产品的集成度和复杂程度,同时也能够体现了电子产品的功耗大小。俗话说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对于性能一样的产品,弄个漂亮的外表的确使人赏心悦目,但对于理性的工控人来说内涵才是核心,因此在选有产品时我们是要看内心在看外表。

嘿嘿,好的外形设计绝对可以提高产品的销路,原因,客户需要.

或者说,很多客户属于非专业用户,他们可以认为,连外观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好, 里面的性能的复杂倒可以做的好?

网友L:
PLC外观

目前各大品牌指示上:输入输出通道指示;电源指示、运行指示、停止指示、错误指示几乎成了标准,缺一不可,使用者也已经习惯了。如果做一个没有输入输出指示的PLC,相信大家会不认识为何物。

PLC结构

分体式模块化结构用于大型系统,更换查找问题方便。整体式结构用于小型系统,方便使用。这也基本成了习惯标准。试想:在一个狭小的机箱内,交流220V随手拈来,让你费尽心机搞一个开关电源的安装空间,给PLC提供电源,你永远也不会感到方便。一个整体的小方块拿过来就用,数字量输入输出自带甚至模拟量通道也有一两个,这难道不是小点数机器设备控制的不二选择?

网友M:
我用过好几种RTU,有霍尼韦尔的,西门子的,MOXA的,和上海微控的。想用安控的,知道你们在SCADA RTU上得过奖,支持你们做的RTU,一般RTU就是一路供电,好几路输入支持485/232/DP,可以转换成485/MODBUS。

目前我认为就有两种,一是MODBUS RTU    485 RTU 。希望大家熟悉下。

RTU外观小巧,但功能强大,PLC外形一般都差不多,功能也差不多。

网友N:
    CL7306通信管理机采用高可靠硬件平台,采用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是高度集成的新一代嵌入式智能通信管理机。

    CL7306通信管理机在综合自动化系统中能实现对现场信息的收集、解析、存储,并集中送往当地后台或远方调度主站,同时将后台或主站命令传递给各测控装置,实现当地或远程控制。

     CL7306通信管理机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可在系统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当它用于远动工作站时,就是一台远程终端装置(RTU),此时,它可与远方集控中心或调度主站系统通信。

     CL7306通信管理机系标准的19英寸1U上架式外型,造型美观,组屏方便。与传统较笨重的RTU装置相比,由于它采用无硬盘无风扇运行,内部组装的原部件相对较少,故外观更显超薄、精致。它的电源输出部分的地线采用浮地方式,与机壳不相连,且相对独立,提高了输出部分的工作可靠性。它支持串口(232\422\485)、以太网(UDP、TCP\IP)等多种通信介质,直流100--375V或交流85--265V工作电源、2个标准RJ45型10/100Mbps以太网口、16个标准RJ45型RS232\RS485串口,均分布在机体背面。它使用屏蔽双绞电缆,从而减少了通信干扰。

楼主:
帖子怎么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