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操作界面尺寸、字体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22):
本人对AB PLC不熟悉,现有问题如下,望热心网友能给予指点:
现场电弧炉控制用的AB PLC控制器; 后台是两个触摸屏(主副屏,可触摸,也可以用鼠标操作),由于其中一块触摸屏(副屏)有问题,直接换了一个新的触摸屏,换好后,启动后台PC机。进入WIN XP界面 然后启动 用AB Studio软件制作好的HMI界面后 发现界面尺寸变大了,而且字体也变大了, 显示无法适应窗口,感觉像是分辨率很低的感觉(WIN XP界面分辨率设置为1024*768没有问题);由于对AB 软件不熟悉,换回了原来的触摸屏,问题依旧,请问如何能回复到之前的界面呢?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咱也没有玩过 AB的 屏,那你是不是还原后的系统有不兼容或是字体没有安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也没有玩过 AB的 屏,那你是不是还原后的系统有不兼容或是字体没有安装呀?

问题已解决。打开AB HMI软件在里面设置一下分辨率就可以了,试了好几个才找对~~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