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自动化CPU315-2DP SIMATIC S7-300经常通讯BF红灯故障?

楼主(2012-12-22):
我公司是武汉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大量采用西门子S7系列控制系统网络,大概全厂有7条这样的生产线,产生的故障现象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出现《BF》红灯报警通讯故障?3---5分钟后又自动回复正常运行?有时候断电复位总站CPU或者报警站点的PLC电源就可以回复到正常状态?有的时候换CPU315-2DP或者是更换下属报警站点的程序可编程序控制器SIMATIC ET-200M IM153-I也可解决问题?这样的系统站点分ID03..............ID09共8个分站。(各个I/O输入、输出模块321和322忽略不谈)

  该系统安装前3年无大碍,可3年后就产生稀奇古怪的现象特多。给配电柜增加除湿、空调、总线单独穿管屏蔽..........都搞过、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本。殷切地、叩拜:神仙式高手给晚辈指点秘经,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某个分站节点的通讯接口有了问题

网友B:
我之前在的冷轧钢厂碰到过跟你说的现象差不多  应该是通讯故障  把DP插头换了试试

网友C:
查找DP通讯线路和DP头吧,其他模块基本没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在线和DP头上,慢慢查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也是好几年才出现,后来把所有模块都重新安装一遍就解决了,我认为可能有地方松动了吧。

楼主:
昨天又是个深夜班,大白天、中班时整个系统运行畅通无阻。可是到了深夜凌晨2.30分环境温度相对寒冷1---2度的情况下,报警又开始了,我的天啦,西门子这个东西也很人性化,怕冷。

SF(系统错误):CPU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

BF(总线错误):通信接口有硬件或软件故障时亮,集成有多个通信接口的CPU有多个总线错误LEDBF1BF2、和BF3)。

DC 5V (+5V电源指示)CPUS7-300总线的5V正常时亮。

FRCE(强制):至少有一个I/O被强制时亮。

STOP (停止模式)CPU处于STOPHOLD()状态或重新启动时常亮;请求存储器复位时以0.5HZ的频率闪亮,正在执行存储器复位时以2HZ的频率闪亮。

RUN(运行模式):CPU处于RUN模式时亮;启动期间以2HZ频率闪亮;HOLD()状态时以0.5HZ的频率闪亮。

BATF(红色灯):电池故障指示灯。

SF DPDP接口错误指示灯,当DP接口有故障时亮。

网友E:
应该是DP端子或线有问题?

网友F:
1,建议检查所有 DP 接口的接头是不是哪个有问题

2,还有所有接地的防干扰措施

3,当出现 SF 红灯亮起时,CPU 在线检测哪个故障是最先发生的?

网友G:
您的BF故障报警灯出现后,所有从站生产线还能正常运行吗?是个别几个站不能运行还是全部不能运行?正常说,dp结构中间节点出现问题,影响不是全局的,应该是在从站节点处也会有报警,从此故障节点到主cpu应该都可以正常工作,后面的节点无法工作。

楼主:
西门子S7站点网络系统领域有个固有的特点:不管哪个下属分站报警亮BF红灯(分站不带CPU的),整个系统就瘫痪。各个从站PLC是不能够独立运行的,同时、总站CPL的<BF>红的也是点亮的。这就是给维修判断带来了极大地困难。

网友H:
SF(系统错误):CPU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

BF(总线错误):通信接口有硬件或软件故障时亮,集成有多个通信接口的CPU有多个总线错误LEDBF1BF2、和BF3)。

DC 5V (+5V电源指示)CPUS7-300总线的5V正常时亮。

FRCE(强制):至少有一个I/O被强制时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F(系统错误):CPU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BF(总线错误):通信接口有硬件或软件故障时亮,集成有多个通信接口的CPU有多个总线错误LED(BF1、BF2、和BF3)。DC 5V (+5V电源指示):CPU和S7-300总线的5V正常时亮。FRCE(强制):至少有一个I/O被强制时亮。

这个说的比较笼统了,现场的通讯故障 很复杂的,大部分是由线路故障,接地不好,或更换模块,等造成的。。。

首先从硬件诊断 查看,一步一步深入......................

网友G:
对:38大师关于西门子S7站点网络系统领域有个固有的特点:不管哪个下属分站报警亮BF红灯(分站不带CPU的),整个系统就瘫痪。各个从站PLC是不能够独立运行的,同时、总站CPL的红的也是点亮的。这就是给维修判断带来了极大地困难。 内容的回复:

西门子虽然不认可在丢子站的情况下还能正常运行,但他也没完全关这个绿灯,几十个子站,陆续断开几个子站的电源或者子站出现bf报警,主站cpu虽然报警但还是可以运行并能监控其他无故障的站的,因为节点多了,我们就应该想到出现丢站的问题该怎么处理,怎么样才能不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怎么样能让cpu 不stop,让维修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修好设备。另外像11楼的说的好好查下接地。

网友J:
自主研发: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现场总线隔离中继器、电流量/电压量/开关量/数字量光纤中继器等产品。目前与施耐德、ABB和西门子都有合作。有需求请联系: 刘先生,13302905738QQ:1649364137。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yikongda.com

网友K:
我公司遇到过此事。应该是你用的DP偷质量很差。将DP头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L:
LZ有没有试试看故障站点的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M:
这是偶发问题,较难检查,查一下DP接口和总线电缆,再或者把所有的PLC都存储器复位,重新下装程序,观察一下吧!

楼主(2013-01-25):
关于“丢站”的问题:理论上西门子系统在脱离“病站”的情况下MCU总站控制是不影响其他站点的正常运行的是吧!!!!可是我所见到的这个系统从设备原始安装试机开始我就发现了这种特性和问题。我就现场就质疑《广轻设备制造局》的总程序现场编写工程师们,模拟两可的语言,我一直得不到答复、困惑啦。目前的现象就是在正常运行期间,只要拔掉其中论何一个分站,总站、整个系统就瘫痪,好比整个程序系统“断句”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西门子根本就不人性化的现象)。

网友N(2013-03-05):
引用 网友C:
查找DP通讯线路和DP头吧,其他模块基本没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在线和DP头上,慢慢查吧

网友O:
好帖子,看不到 收藏按钮,无法收藏。

楼主(2013-09-26):
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生产淡季,全面对设备系统进行检修,发现有一段通讯线在线槽里面被水给泡发白了,大量的积水不能溜出去。我采取给线槽占空流水,晾干线路(线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缆)通过这样的处理后,一年多来再也没有发现过无端地报警,其他的报警原因另当别论。

网友P(2017-05-09):
在西门子PLC200作为从站与PLC300通讯时会不会由于315-2DP有SF报警而通讯不上?

从站,EM277运行都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