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用参数调整

楼主(2012-12-22):
       变频器出厂时的参数设置与实际应用的需要,多少会有区别。所以对变频器参数的合理设置,直接关系变频器能否正常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通用变频器一般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个之多功能参数,在实际应用中,没必要对变频器的每一参数都进行设置和调试,多数只要采用出厂设定值即可。但有些参数由于和实际使用情况有很大关系,且有的还相互关联,因此要根据实际进行设定和调试。通常需要设定的参数有:
    一、运行命令选择
运行命令通常有三种方式。即:键盘运行,端子运行,RS-485运行,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二、频率设定方式选择
通常有:数字键盘,键盘电位器,外部模拟信号端子、外部上升下降端子、RS485,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三、 加减速时间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要求: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减速时间设定要点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加减速时间可根据负载计算出来,但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四、输出频率限制
 即变频器输出频率的上、下限幅值。频率限制是为防止误操作或外接频率设定信号源出故障,而引起输出频率的过高或过低,以防损坏设备的一种保护功能。在应用中按实际情况设定即可。此功能还可作限速使用,如空压机变频恒压供气,由于用气量小的时侯,变频器运行频率会下降,以保持压力恒定,又能节电。但一直下降,又会影响空压机的润滑系统,所有将变频器下限频率设定为某一频率值,既能省电,又能保证空压机正常工作。
   五、 转矩补偿
 又叫转矩提升,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设定为自动时,可使加速时的电压自动提升以补偿起动转矩,使电动机加速顺利进行。如采用手动补偿时,根据负载特性,尤其是负载的起动特性,通过试验可选出较佳曲线。对于变转矩负载,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的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动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
    六、 电机过载保护方式
 本功能为保护电动机过热而设置,它是变频器内CPU根据运转电流值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升,从而进行过热保护。本功能只适用于“一拖一”场合,而在“一拖多”时,则应在各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七、频率输入信号 偏置
有的又叫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如图1。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八、频率设定输入信号增益  此功能仅在用外部模拟信号设定频率时才有效。它是用来弥补外部设定信号电压与变频器内电压( 10v)的不一致问题;同时方便模拟设定信号电压的选择,设定时,当模拟输入信号为最大时(如10v、5v或20mA),求出可输出f/V图形的频率百分数并以此为参数进行设定即可;如外部设定信号为0~5v时,若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50Hz,则将增益信号设定为200%即可。
    其他很多功能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当然,不同变频器功能参数的功能码也不一致,但只要你根据实际需要找到相对应的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A:
转矩提升,是为补偿因电动机定子绕组电阻所引起的低速时转矩降低,而把低频率范围f/V增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