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和利时的DP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2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使用中的DCS(和利时的macsv)系统要上一套脱硝系统,CPU是西门子的313-5BG04-0AB0还自带一个CP343-1Lean,首先是用自带的以太网卡能否实现和DCS侧的通讯,如可以需要添加什么硬件,网线是接入哪里,我问了厂家人说不能将网线接到主控单元后面的那个电光转换的机器上?如不行,我打算把以太网换成Cp342-5,应该是可以实现了,但是操作步骤由不知道怎么走,要详细的,最好是哪位以前有做过的,给我看看当时的总结记录,我主要是搞DCS侧的,能由PLC那侧的当然更好了,谢谢,我是菜鸟,望大家多指教!

现在我把情况再描述一下:PLC侧CPU是313C,不带集成DP接口,后面接了1个DO、1个RTD、2个AI8*12Bit、1个AO8*12Bit最后是CP342-5,设置:速率问的和利时厂家说设为500,地址协商一致100,工作模式:选从站,勾选下面的测试、调试、路由,勾选将组态数据保存到CPU上,数据传输的起始地址是从输出开始地址获得,经过转换成16进制写到FC11(系统里面的FC1,与自定义的一个块重名了,于是改为了FC11和FC12)块的对应输入端子。FC11和FC12都写在了OB1里面,严格按照格式编程的,然后还定义了2个DB分别用来放DP收发的数据。

现在是经由CP342-5出来的红绿2线间的直流电压为1.09V左右,其中run灯常亮,BUSF一直闪,CPU不报任何故障;当CP卡挂在CPU上的时候,CPU的MPI端口就无法使用了,电脑监控不了程序的运行,提示连接不上,当把CP卡卸下之后,CPU会报故障,但是MPI口可以使用,程序可以被监视,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望各位有过调试类似的项目的朋友提供一些思路,谢谢!

另外DCS这边接收DP数据后怎么转换成工程量?PLC那边是DW表示一个Real数,比如,传的第3个DW工程量值是1.8,我DCS这边接收到的是个多大的数,怎么处理让它表示为1.8?

非常感谢!

网友A:
顶一下,坐观高手来解答..........

网友B:
主要看DCS支持哪些通信驱动协议;目前常用的有MODBUStcp modbusRTU opc dp好多通用的协议;主要看DCS是支持哪些;可以问一下DCS厂家;

后再让其下面子系统的PLC找支持此协议模块!!!

网友C:
加我2322215105我们专业做西门子

网友D:
和利时的MACSV与西门子dp若想成功建立通讯,两侧都要搞,因为macsv系统总线为dp结构,您的plc可以作为macsv的一个从站,前提是您的plc是否有dp口,看你的plc不是313c,以太网是搞不了的,除非用以太网转dp,这个没试过。其实和利时与西门子通信在硬件连接上只需要一根dp电缆(如果距离近,远的话加光纤转换器)。简单操作步骤如下:

1、plc侧需定义数据发送区,举个例子如ID0-ID32,QD0-QD32。

2、在OB35中将你要传输的变量用MOVE方式传送到QD0,注意西门子32位浮点数与和利时是反着的,具体怎么解决看你自己的,优先建议以16位数据来传。

3、DP/DP CouplerGSD文件(SIEM8070.GSDGSD文件根据PLC侧的实际配置进行选择,一般由PLC侧提供)拷贝到MACSV的相应2个目录,然后在设备里面进行定义此plc。

4、模块的点数必须和PLC侧对应才可以正常通讯。

大体就是步骤,具体的自己慢慢捉摸吧。

楼主:
对:lrh0419关于和利时的MACSV与西门子dp若想成功建立通讯,两侧都要搞,因为macsv系统总线为dp结构,您的plc可以作为macsv的一个从站,前提是您的plc是否有dp口,看你的plc不是313c,以太网是搞不了的,除非用以太网转dp,这个没试过。其实和利时与西门子通信在硬件连接上只需要一根dp电缆(如果距离近,远的话加光纤转换器)。简单操作步骤如下:1、plc侧需定义数据发送区,举个例子如ID0-ID32,QD0-QD32。2、在OB35中将你要传输的变量用MOVE方式传送到QD0,注意西门子32位浮点数与和利时是反着的,具体怎么解决看你自己的,优先建议以16位数据来传。3、将DP/DP Coupler的GSD文件(SIEM8070.GSD,GSD文件根据PLC侧的实际配置进行选择,一般由PLC侧提供)拷贝到MACSV的相应2个目录,然后在设备里面进行定义此plc。4、模块的点数必须和PLC侧对应才可以正常通讯。大体就是步骤,具体的自己慢慢捉摸吧。内容的回复:

CPU是313C,不带DP的那种,所以现在在最后面加了1个CP342-5卡,这样的话PLC那侧发送数据怎么弄,默认地址是336到351才8个字的大小,搞PLC那兄弟以前没搞过,我以前还用过315-2DP再挂342-5的,但还是很多地方不同啊!关键是要他那边给我确定了怎么发数据后我才可以定义PLC设备哦,还有PLC那边发送数据的时候是怎么发的,是以字节还是字来发,以位的形式可以不?谢谢!!

网友E:
PLC侧位、字节、字、双字都可以的。需在PLC侧定义。PLC侧定义好通信数据区后、需要编写发送程序将PIW336-PIW350转换后的模拟值(若是浮点型则转换成字型)发送到QW0-QW14(举例定义发送区是0-14)即可,然后就是DCS侧的工作了。

楼主:
对:淄博-工控关于PLC侧位、字节、字、双字都可以的。需在PLC侧定义。PLC侧定义好通信数据区后、需要编写发送程序将PIW336-PIW350转换后的模拟值(若是浮点型则转换成字型)发送到QW0-QW14(举例定义发送区是0-14)即可,然后就是DCS侧的工作了。内容的回复:

做PLC侧工作的那兄弟说他什么都不用做(不需要定义数据区,数据大小,不需要调用相应(是那个FC5和FC6吧?)的功能块,只需要把那根线连接上),我直接就可以读他的数据了,我简直是无语了!谢谢您!!

楼主:
现在PLC侧的硬件是CPU313C,不带集成DP的,最后带了1个CP342-5卡,编程又该怎么弄啊,是不是要调用什么功能块,FC1,FC2,SFC14,SCF15,还要建立两个数据块,分别用来存取数据?谢谢!

网友E:
DP通信不需要调用系统功能块也能实现通讯的,只要在硬件组态里面设置好如下图:

工作模式设置为从站;去掉调试路由的复选框的勾即可。

然后在OB35里编写将你要传送的数据发送到上图定义的地址里面就行。

 CALL  "浮点变整型程序"
       real_in:="data10".water_flow
       k      :=1.000000e+002
       out_int:=QW0
      NOP   0

"data10".water_flow就是plc里面的一个模拟量数据,QW0就是DCS可以读到的数据。

网友E:
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设置

楼主:
回复内容:这款CPU是不带DP功能的,所以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就没有您发的DP的地址组态那个图哦,所以就不好搞啊

楼主:
对:淄博-工控关于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设置内容的回复:

我在上层也做过的,可是全部编译后再初始化下载,在底层都找不到那个站的所有硬件配置了(就是你的图上那个Hardware Configuration前面的那个加号都没有了,怎么点击都没有),就更不提通讯了;后面直接从底层添加的DP从站,可还是不行,不知道是PLC那边的问题还是DCS这边的问题。

网友E:
请问您的CP342-5是否已经在硬件里已组太好,并成功下载进cpu,CP342-5的MPI地址是否与cpu的地址重复,当通讯没建立成功时342-5的bf灯会闪,另外最好不要更改输入输出默认地址,否则会和你模块地址重复的。

您将1.8乘以100然后转换为16位整型也就是字型数据,因为CP343-5为16个字的输入和16个字的输出,直接传32位的浮点型传不了几个,然后在DCS在转化成浮点型后除以100进行显示。

上位方面一定要找对应从站的GSD文件设置好16个字的输入和16个字的输出,相当于DCS的2个148C和2个151一样组态。

这个GSD文件应该是342-5的

楼主:
对:淄博-工控关于请问您的CP342-5是否已经在硬件里已组太好,并成功下载进cpu,CP342-5的MPI地址是否与cpu的地址重复,当通讯没建立成功时342-5的bf灯会闪,另外最好不要更改输入输出默认地址,否则会和你模块地址重复的。您将1.8乘以100然后转换为16位整型也就是字型数据,因为CP343-5为16个字的输入和16个字的输出,直接传32位的浮点型传不了几个,然后在DCS在转化成浮点型后除以100进行显示。上位方面一定要找对应从站的GSD文件设置好16个字的输入和16个字的输出,相当于DCS的2个148C和2个151一样组态。这个GSD文件应该是342-5的 内容的回复:

程序确实下载到CPU了,MPI地址都是不重复的,默认地址没有更改过;问题应该在DCS这边,可能是哪里没有做好。

网友F(2015-04-04):
请问最后弄好了吗?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G(2015-09-10):
引用 网友E:
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设置

 和利时的用户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

 和利时前面的参数是不是要和西门子通信区对应一致才行?这里是和利时是%ib855,那么西门子通信区必须是QB855吗,其他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设置

这两张通信数据地址对应不上,数据能正常传输嘛。还是要重新配置成相同的??

网友H:
请问最后处理好了吗?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E(2016-07-24):
通讯最主要的是站地址对应,然后就是双方各自的通讯区要对应,这和DCS用啥地址没关系的,只要通讯缓冲区域一致就行。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这是macsv里面对应的...

网友I(2018-10-12):
内容很详细,看完学习很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9-06-30):
很高级!值得学习下!

网友K:
学习了!现在正在学习DCS中。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J(2020-01-10):
感谢资料分享,再次下载试试

网友L(2021-03-15):
要是不好搞,就用OPC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