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短路引起漏电开关跳闸的不解之谜

楼主(2012-12-23):
昨天,公司一条生产线停产保养。

我将一UPS回路从动力电柜拆除,准备推出去除尘,我在拆除UPS回路3相5线的时候,将3根相线分别用绝缘胶布包扎好,最后拆除零线和PE线时我用数显电笔量无电压显示,就懒得用绝缘胶布包裹,直接从出线孔拉出,在拉扯的过程中零线和PE碰了一下,引起动力柜中漏电总开关跳闸。

这让我很不解,零线对PE线我用数显电笔量没电压(电笔确定是好的),怎么会引起漏电总开关跳闸!?

网友A:
PE有电流流过漏保跳闸这不就对啦吗   还有什么不解的  你有用22O那零线就有电流 PE和他碰到一起拿PE不也就成了零线

网友B:
这个是因为经过漏电开关后的零线不能再接地了,你在操作过程中零线对地了,等于漏电了,当然要引起漏电开关动作。

网友C:
这个要是不跳的话  还是漏电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