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上端带漏保断路器总是跳闸有哪些原因造成(交流)

楼主(2012-12-23):
情况是这样的:给客户那边做的一台设备。。。是变频器拖动的,变频器是有外部端子启动的。。。上端的空开是带漏电保护的。。。现在的问题是刚开始空开全都合闸没问题,变频器外部端子一按启动上端带漏保的空开就跳闸!!!

请问是有哪些原因造成:XXX???

在客户要求一定要带漏保的情况下,请问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XXX???

网友A:
可能是负载有问题,或者有干扰误跳。

网友B: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会产生虚拟的漏电流。变频器进线端的漏电断路器漏电电流值不得小于200MA。

网友C:
据说变频器你无论再怎么做好接地等工作,运行时会有导致漏保护动作的电流产生,咨询一下变频器厂家,看这个电流能控制在那个值以下,然后选一个漏电流大点的空开做保护,避开变频器产生的漏电流。

网友D:
如果客户许可加大漏电流保护,选用200mA及以上漏电动作阀值的漏电断路器,如果客户坚持选用30mA的漏电断路器,也完全可以做出来,不过需要增加成本较大

网友E:
这个主要看漏电开关的漏电保护动作电流值,一般在100MA以上问题不大,因为变频器本身都有漏电流,这个可以好好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讲到

网友E:
解决方法1,漏电换空开。2,选择更大漏电值得漏电开关

网友F:
零线和火线是否取自同一个总漏电开关

网友G:
不明白的路过,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