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ID调节口诀的理解

楼主(2012-12-23):
求助:关于PID调节口诀的理解
网上收到许多类似下面的PID调整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曲线振荡频繁和频率快,有什么去区别?还有就是动差是什么概念?能否配些曲线图片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如何获得一个稳定的PID回路

在开始PID自整定调整前,整个PID控制回路必须工作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稳定的PID是指过程变量接近设定值,输出不会不规则的变化,且回路的输出值在控制范围中心附近变化。

问题与解决方法:

  1. PID输出总是输出很大的值,并在这一区间内调节变化

    产生原因:

    • 增益(Gain)值太高
    • PID扫描时间(sample time)太长(对于快速响应PID的回路)

    解决方法:降低增益(Gain)值并且/或选择短一些的扫描时间

    • 过程变量超过设定值很多(超调很大)

      产生原因:积分时间(Integral time)可能太高

      解决方法:降低积分时间

      • 得到一个非常不稳定的PID

        产生原因:

        • 如果用了微分,可能是微分参数有问题
        • 没有微分,可能是增益(Gain)值太高

        解决方法:

        • 调整微分参数到0-1的范围内
        • 根据回路调节特性将增益值降低,最低可从0.x 开始逐渐增大往上调,直到获得稳定的PID。

网友B(2015-02-14):
      有图有真相,这个不错

网友C:
      支持阿君,解答的不错

网友D(2017-07-10):
      这个解释确实不错。。。

网友E(2017-09-07):
      可以。不错-,有图学习很好

      赵晓龙、

网友(2017-10-30):
      这个真的可以啊,总结的真不错

网友F(2018-03-21):
引用 网友A:
如何获得一个稳定的PID回路在开始PID自整定调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