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流量计还是?

楼主(2012-12-23):
      在宾馆的角落管道上看到的,不是这是流量计还是压力计呀?

     名牌是 说 水流指示器 ? 不是流量计 ??

网友A:
输出的是什么信号,会不会是流量开关?

网友B:
猜——和水流有关的多参数。。。

对了,对于您的回复--------水中的磁阻电机。。。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网友C:
来自BAIDU

ZSJZ型系列水流指示器

一、工作原理及用途
  ZSJZ型系列水流指示器主要用于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一般安装在系统各分区的配水干管上,将水流动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该产火是由本体、印刷电路、永久磁铁、桨片及连接底座等。连接方式有:法兰焊接型、丁字管螺丝连接型、丁字管法兰连接弄、机械三通连接型四种。当系统中某分区发生火警,使洒水喷头感温动作、喷水灭火,由于水流动推动桨片,接通延时电路延时后,使继电器动作,给出水流动信号,传至报警控制器或控制中心显示该分区火警信号。

二、主要技术及参数
额  定
工作压力
灵敏度
延时范围
电源电压
继电器
电流强度
触点形式
触点负荷
临监视状态
工作状态
1.2MPa
15L/min-37.5L/min
5-30
DC
24V±10%
常开常闭
24V DC
3A
7mA
40mA
三、安装与维护
  1. ZSJZ-1型为法尘焊接型,产品规格50-150;ZSJZ-2型为丁字管螺纹连接型,80以下规格可采用此种连接方式;ZSJZ-3型 为丁字管法兰连接型,产品规各为50-150;ZSJZ-4型为机械三通型,产品规格为50-150.
  2. 安装时必须保证水流指示器前后有5倍管径之直管段,水流方向应与水流指示器上标记一致,严禁倒向。
  3. 接线:当线路板上的转换开关拔到“有源”一侧时为四线制有源接法,此时,接线端子“+’、“一”端接电源线,“公共点”和“常开”端为信号线;当转换开关拔到“无源”一侧时为二线制无源接法,此时“公共点”和“常开”端信号线,其余不接。
  4. 水流指示器调试和定期检查,可打开分区末端试水装置,放
    通水流进行模拟试验,检查水流指示器是否动作,若发现故障,应分别检查水流指示器及报警装置,排除故障,使系统处于伺服状态。

网友D(2019-11-16):
这是消防上用的水流指示器,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低端的流量开关,质量稍微高端一点的,都不用这种形式的。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流量开关专业网站,上面有几十种流量开关 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