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一行中接点过多如何换行啊

楼主(2012-12-23):
台达PLC编程一行中接点过多如何换行啊----------------------------------------------------->1

1>----------

网友A:
你不断写,编程软件自己会换行的。

网友B:
难道你不会在接近行尾输出一个一个中间继电器,下一行是这个中间继电器再输出即可

网友C:
用WPLSoft试了一下,可自行换行,但需之下有空行。

网友D:
厉害,一条输出指令我还没有做到过要用两行的

网友E:
你去写,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程序会自己换行的。

网友F:
PLC编程应尽量简化,否则会影响到扫描周期的。

网友G:
台达的PLC软件还没有手动换行的功能,只能用插入中间元件的方式,让软件自动换行,这个问题我也找了很久,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H:
还没有手动换行的功能

网友I:
刚试过,梯形图不能自动换行,还得用指令语句表···

网友J:
一行不够用的时候用方向键就可以换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