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12-23):
        家里的日光灯坏了,导致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没有稳压器,电力波动导致,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下面我们详细来分析下。

  (1)如果灯管寿命终了。其现象是:灯管的一端或两端发黑,发黑的范围较大,或者灯管的周围表面发黑。灯管在开动时不发光,或者有短时的闪光,不发生放电作用而马上熄灭。灯管端都发出深桔色辉光而不产生放电作用。其原因足使用日久了,两个电极周围的磷光质涂料同时褪落或一端褪落。这时,应更换新灯管。

  (2)灯管的使用时间并不长,远远低于额定使用时间(2500-6000小时)。原因是电源电压不适合,开关次数过多而引起的过多启动,或者是由于管脚接触不良。处理方法是查明镇流器上的数据?尽量减少开关次数,详细检查所有接触的部位和附件。

  (3)灯管端部变色,大范围内发生黑斑、黑环或棕色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灯管内水银凝结,镇流器和灯管不配合,或者是起辉器质量不好。还应测量电压是否符合,各接触部分是否接触良好。

  (4)灯管端部只发暗光而不亮,原因是启辉器内的电容器发生短路,或者是触点粘住离不开,或者是接线有错误。处理的方法是:换上新的启辉器试看。如果是新装的灯,应仔细检查线路。

  (5)日光灯起动困难。现象是合上开关起动时,闪光时间过长,这样继续下去,灯管很快就要损坏。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日光灯管使用时间已久,寿命将要终结了。如果是新灯管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灯管的质量不高,或者是由于启辉器陈旧而失去作用。如果电源电压过低,或灯管周围温度过低也难以起动。检修时,如果是新灯管应把它装到另外一个较好的灯上试验一下,如果起动仍然困难,就是灯管有问题,如经试验证明是好灯管,那么稳压器就应检查启辉器和镇流器,或通过调压器提高电压或者待室内温度达到常温时再启动使用。

  (6)日光灯的光度减低pdqs_3,(就是比平常的灯管亮度有明显的下降。这种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灯管使用的不合要求,或者是灯管外积尘过多,灯管外温度过低或过高以及电源电压过低。这个问题除使用不当外,其它几种情况都可白行解决。

  (7)日光灯镇流器发出杂音,这种毛病主要是由于安装不合要求所致,或镇流器内部铁片(即铁芯)振动、或者灯管和镇流器规格不配合,镇流器本身发热、镇流器有局部短路等原因。

  这种故障的处理方法是:把镇流器用软橡皮垫垫起来,这样响声会减低些。另外详细检查接线有无错误,再就是把镇流器拆下来,单独通以额定电压,这样就可以确定镇流器本身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