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参数的疑问

楼主(2012-12-23):
我今天看ATV11的用户手册时看到有AIt这个参数,我想具体问一问这个参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设置成5V和设置成10V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AIt是设置模拟输入信号的,应该根据输入信号进行设置。如果模拟输入信号是电压,就根据电压量程进行设置,可选有5U是5V和10U是10V;如果输入是电流,就设置成电流,0A是0-20mA,4A是4-20mA。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AIt是设置模拟输入信号的,应该根据输入信号进行设置。如果模拟输入信号是电压,就根据电压量程进行设置,可选有5U是5V和10U是10V;如果输入是电流,就设置成电流,0A是0-20mA,4A是4-20mA。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问如果设置成5V的话是不是有变频器内部供电,而设置成10V就需要另外一个电源给它供电?

网友B:
     看了看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这个参数是可以设定电流和电压信号来作为模拟量输入信号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只有5V和15V的电源,假如使用5V可以使用内部电源;使用10V的话,需要使用接外部电压,外部电源的0V端需要接到变频器上的0V端上;接线端子图如下:

网友B:
补充下,设置成电流信号的话,是接到AI1和0V端,这个电流信号由外部传感器或者PLC、DCS提供,注意极性;正端接入AI1,负端接入0V端!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补充下,设置成电流信号的话,是接到AI1和0V端,这个电流信号由外部传感器或者PLC、DCS提供,注意极性;正端接入AI1,负端接入0V端!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